楼主(2004-10-20):
6RA23与OMRON的光电编码器E6B2-CWZ3E的连接问题
公司一台二手设备改造,6RA23与OMRON的光电编码器E6B2-CWZ3E的连接总是出现F24报警。编码器没问题,用的是A,B通道,郁闷中,请高人指点!多谢!

楼主:
没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A:
这有什么可郁闷的?很正常嘛。呵呵。因为是二手货,很可能会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编码器无问题呢?用示波器看了波形了?你用的是几伏的电源(指编码器)?如果是5V,就不好。该用15V。脉冲波形是否畸变?高/低电平是否在“天地之间”?也许,装置的编码器接口真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