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了啊

楼主(2004-10-20):
我用的是中断高速计数 计数到时执行指令 但是由于机械惯性 下一次旋转编码器动作PV就不丛SV值开始计数 要比预设值小  我用INI改变PV 但改了以后244就不能计数了
我按陈前辈的方法做了

我重新启动也不行啊  每当我要开始计数  重新启动了INT  但PV值不变啊

能具体点说么?多谢

网友A:
INI改变的是高速计数器的PV值,而244CH 是中断计数器的PV值。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建议看看使用手册上面的说明和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