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570传输问题

楼主(2004-10-20):
请教,原在GP570中的工程能否传入2500或2501,另外传送中找不到GP类型是怎么回事。软件是5.0的,GP是2501。

网友A:
我没用过5。0的版本,不知道它支不支持2000系列,如果不支持的话,你可以使用支持2000系列的版本,那样的话,我想应该可以了

楼主:
能告知支持的版本吗?

网友A:
6.0以上都可以的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上传画面时要在管理器中设定GP的型号吗。

网友B:
不用设定GP的型号,同一程序可以传到所有大小的屏上去,只是显示的区域会不同。

网友C:
用新版软件都可以

楼主:
谢谢,新版软件哪里找?

网友C:
到www.tianren88.com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