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1):
现在手里有一个三线小开关
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转向开关那的三条线连在一起,结果是不行
那位大虾帮帮我啊?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联接转向灯的非共用线。

网友B:
增加开关

网友C:
请注意:有的摩托车的闪光器的频率(开关)跟负载有关,很敏感的。。。
同时闪的话,左右转向灯的两条线接起来(4个灯并联),应该可以实现转向时4个灯同时闪。

网友D:
应该是转向继电器的缘故吧。

网友E:
小三线开关控制的是闪光继电器的接地端吧?我看不清图。。。。。。不过汽车摩托车好像都是开关在接负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