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1):
我的控制器输出一个继电器信号,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强电。能否请高人赐教火花消除器是起什么作用的?要如何使用?

网友A:
作用是消除开关在断开的时候
产生的拉弧和火花的
一般并联在触点 或者线圈中

楼主:
多谢!

看火花消除器的参数,里面好象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我应该把它并接在哪里才对,直接并在我输出继电器的输出点上吗?

网友A:
对的
并在线圈的时候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