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CAD软件SuperWORKS IEC版特别实用

楼主(2004-10-21):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2000的和04的呀?

网友B(2007-12-20):
[推荐]一款自动生成施工接线图的软件-小林电气二次注册版

小林电气二次注册版
1.绘制原理图
通过调用图库直接插入元件符号并可将线打断,可显示/关闭端号,给出固定标识命令方便标识.如线号标注,标号标注,脚号标注.
2.生成接线图
从原理图录入信息,方法简单易学,自动生成接线图接线信息.并能自动生成.
3.生成元件清单
标头绘制,型号标注,再到列出<元件清单>列出,同时还可生成<标签清单>用于生产时给元件贴标签,也可及时修改元件清单.方便出元件清单汇总表.
4.生成端子排(及端子排修改联接端子,试验端子)
您只需录入端子排的标号,系统会自动生成端子排,简单明了.
5.查线
录入指线号并选择接线元件,系统会自动将等电位点用PLINE相连,并在命令行中显示该线号所有的接线,或直接查看"线信息表"及"端接线"信息表.
6.自动生成线管及调试关键点
这是其他软件所没有的,绝对实用的招术,让调试人员更加清楚地进行调试.而在生产过程中打线管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快速完成打线管工作则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7.制作接线元件图
系统给出了两个命令,为现有的元件接线图添加100单位的小林电气二次专用标识;及"接线端号"可以快速生成元件接线图.
8.注册方式
详见软件使用说明书
请登录http://dgwintai.b.co.163.com
联系方式:dgwintai@163.com
QQ:49737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