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转子电机

楼主(2004-10-21):
请问各位大侠:
 行车之起重锥形转子电机能否用变频器驱动?
 因它有刹车功能,变频器输出能否再启动时不刹车?
 变频器如何设置?

网友A:
不要尝试。锥形电机需AC380V 50HZ交流电产生的电磁力将锥形转子推出。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又要问难道变频器的输出不能产生电磁力吗?

网友B(2004-11-24):
变频器是从低频、低压开始启动的,低压时电磁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