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1):
各位老师兄弟姐妹好!小弟这里有一台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型号STC-30,30KW,励磁电压120V,励磁电流10A,电压400V,电流54.7A,大修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使用,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
此电机定子有四组线圈,分别是主线圈,励磁线圈,基波线圈和信号灯线圈.大修之后,励磁线圈没有输出电压,整台电机的励磁电源都由基波绕组提供,以至出现了输出电压低带负载能力差的现象.小弟有几个问题如下:
(1).此电机为四极电机,同步转速为1500r/min,但它的励磁绕组为六极,在小弟的印象中,定子和转子极数应该相同.此为问题一.
(2).基波绕组为一组线圈,励磁绕组为三组线圈,基波绕祖串在励磁绕组某一相上,为何基波只有一组线圈,此为问题二.
(3).励磁绕组与三相整流模块相连,整流模块的直流输出接在转子励磁上,铭牌上标明励磁电压120V时电机输出400V,但我们试验时,外加励磁电压60V时电机就输出400V.此为问题三.
(4).主绕组,励磁绕组,基波绕组在空间上有没有固定的相位差.此为问题四.
(5).发电机和电动机绕组形式是否相同,比如说庶极和显极.此为问题五.
小弟比较罗嗦,浪费了大家时间.请大家帮帮忙,好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兄弟姐妹好!小弟这里有一台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型号STC-30,30KW,励磁电压120V,励磁电流10A,电压400V,电流54.7A,大修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使用,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
此电机定子有四组线圈,分别是主线圈,励磁线圈,基波线圈和信号灯线圈.大修之后,励磁线圈没有输出电压,整台电机的励磁电源都由基波绕组提供,以至出现了输出电压低带负载能力差的现象.小弟有几个问题如下:
(1).此电机为四极电机,同步转速为1500r/min,但它的励磁绕组为六极,在小弟的印象中,定子和转子极数应该相同.此为问题一.
(2).基波绕组为一组线圈,励磁绕组为三组线圈,基波绕祖串在励磁绕组某一相上,为何基波只有一组线圈,此为问题二.
(3).励磁绕组与三相整流模块相连,整流模块的直流输出接在转子励磁上,铭牌上标明励磁电压120V时电机输出400V,但我们试验时,外加励磁电压60V时电机就输出400V.此为问题三.
(4).主绕组,励磁绕组,基波绕组在空间上有没有固定的相位差.此为问题四.
(5).发电机和电动机绕组形式是否相同,比如说庶极和显极.此为问题五.
小弟比较罗嗦,浪费了大家时间.请大家帮帮忙,好急啊!

请认真复习《电机学》中有关章节,另外,可以参考首钢电修厂赵先生(记不清了)的《电机修理》。

网友B:
TO 贾行家:
你是专家了。如果分析本楼的问题,哪怕是提示一下,我在此表示感谢。谢谢了。

网友C:
是不是接线错了?还是绕组的圈数太多或太少了?

楼主:
跟厂家联系了一下,发现是接错线了.三次谐波应该是庶极.应该是12极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D:
1)不是问题就这样5)对4)有3)带负载了吗2)不知道.我认为维修时出错了

楼主:
它的励磁电压和带负载有关吗?我们实验时测的是空载时的励磁电压,当带上5KW的负载时,主绕组输出电压基本不变。没有测带负载时的励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