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LG的PLC

楼主(2004-10-21):
哪位用过LG的PLC吗?
我一直在用三菱的PLC(FX2N系列的),听说LG的同档次的PLC要便宜一些,但我对LG的PLC没有多大信心,主要担心在造用性,稳定性,可靠性方面没有把握,关于LG的PLC编程软件,以及组网性能也不了解,希望能听取一下各位的意见,先谢过了,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如何?!

网友A:
你用过三菱的PLC吧,请问它的价格怎么样呀?用于中小型的系统控制是不是比较好呀?可以告诉我嘛?

网友A:
我再问一下,就是,PLC的(假如是开关量)模块需要接上电源吗?我在别人画的PLC接线图上看到输入输出模块上都有L+和M(应该是一根零线),请问这是对的吗?

网友B:
三菱的FX2N,FX1N,FX0N,不用接交流,要接DC24V吧.

楼主:
I 服了 YOU!
各位老兄,我是问LG的PLC,不是问三菱的,拜托!

网友C:
我朋友用过,听说不错。还可以
有技术才能生存

网友D:
是的,还可以!

网友E(2008-08-19):
我有用过的,纺织行业,林业机械,木工机器上都有用过,还可以的,没有出过故障的

网友F:
可以先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