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1):
事情是这样的:

    小弟一朋友需要一个可改变电流方向的电路,要求能方便地调整电路电流的大小,而且工
作时电流很大,80A左右.他手头有几个150A/1200V的双向可控硅,问我可不可以利用.于是
我就参考资料,把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改动了一下,具体如下图.

    电路安装完毕后,一通电,按下一个按钮,线圈内有电流通过,但不太正常,因为用一个铁片
来感觉时,觉得是"在按下按钮时有一个脉冲磁场产生,然后就没有了电流."我以为是因为电
阻调整得不够小所造成的,于是开始减小电阻值.结果,可控硅内突然发红,然后就没了反应.
立刻测量可控硅,控制极与T2间电阻已经是十几兆了..........

    整个过程中,减小电阻值的方法是:先调整一点,再点一下按钮,并不按住.同时用铁片感觉
一下磁场的大小.最后一次按下按钮时,先是有一点感觉(磁场有加强),然后准备再按下按钮
时,就烧掉了可控硅.而且在可控硅发红时按钮已经放开,但可控硅继续发红,直到烧毁.

    请各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就是此电路原为手枪式电钻的调速电路,我对它加入了
两个二极管,以便对交流电进行半波整流,此种作法是否可行?(我用电灯作为负载时工作完全
正常,两个按钮按下时,电灯上也的确是直流电)

    现在我已经不敢再用线圈作为负载调试了,怕再烧可控硅.可是在用阻性负载时完全正
常,我在想,会不会是发生了反馈?因为线圈不小,电感量应该也很大.而且控制极连线和开关
连线均较长,放置得也不是很远.

    谢谢大家!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是感性负载相位发生了偏移
所以可控硅中的电流 不是在过零点关断呀
考虑加相位同步电路

楼主:
还烦请朋友详细指点!

我对无线电电路并不太在行......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B:
是不是产生的感应电压,感应电压与220V电压叠加超过可控硅耐压导致烧掉?

网友C:
电流方向如何改变?另外可控硅容量太小!电感负载无续流!该触发为几象限触发!

楼主:
可控硅有150A的电流和1200V的耐压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C:
真的小了

楼主:
还请问一下,如果给这个电路加装吸收网络,其值应该怎样来取呢?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D:
可控硅工作时有1~2伏电降,电流80A时,发热功率为160瓦。若散热不佳,热量会集中在体积很小的可控硅内,导致可控硅热损坏。估计顶楼兄弟的可控硅是散热不好导致损坏。

楼主:
多谢楼上这位朋友的建议!

但是我的散热做得不错,是一个200X100X75的大型散热器,外加一个轴流风扇。

而且,当时工作电流没有超过30A。

这两天我又装好了电路,用灯泡作负载时,没有一点问题;

但我现在不敢再用线圈作负载了,怕再烧............

所以请求大家的帮助!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E:
你的电路实际上成为半波整流,你用电感器作负载,未加阻容吸收保护,可控硅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同时由于电感器的直流电阻很小,所以回产生很大的直流电流,就有可能烧坏可控硅。而用阻性负载时,其电阻较大,且可控硅能正常工作,不会产生足以烧坏可控硅的电流。
     你所借鉴的电钻调速电路,实际是交流调压电路,你在触发管上串联了二极管,它就成了整流器。如果用于交流负载,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实际上成为半波整流,你用电感器作负载,未加阻容吸收保护,可控硅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同时由于电感器的直流电阻很小,所以回产生很大的直流电流,就有可能烧坏可控硅。而用阻性负载时,其电阻较大,且可控硅能正常工作,不会产生足以烧坏可控硅的电流。
      你所借鉴的电钻调速电路,实际是交流调压电路,你在触发管上串联了二极管,它就成了整流器。如果用于交流负载,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说的透彻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就是让它能够把线圈内的电流很方便地变向,以实现线圈磁场极性的改变。

因为电路的作用是对一些产品进行充磁与退磁,电流要大,转换时如果用继电器,那些火花就是受不了的,因为以前就是这样的电路,结果接触器触点烧蚀很严重。所以才想到用可控硅。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顶, 希望得到帮助!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G:
增加一续流部分和改善吸收回路,怎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电路已经再次的做好。这次我加入了两个吸收网络。呵呵。

不过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输出电压的问题。

原电路中,我在可控硅的控制极上加入了两只二极管,以使触发电压只能在一个半周到来,

以完成可控硅的半波整流。但是,我在使用220V电压调试时,发现最低电压很高,为40V左

右,再向下调一点,就无法触发可控硅了(电压为0),电路的最高电压为100V左右。线圈

的工作电压为60V。不过,在这个电压下,线圈的电流非常不好控制,因为电压太高。而我

又不能采用串联电阻的方式来减少工作电流,因为那样的话,在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相当大

的.......所以,还想请教下:

         怎样让这种电路的输出电压达到设计的底限?

     非常感谢!!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C:
电容的问题小一点就好啦

网友H:
使用成品的固态继电器如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

现在电路已经做好!工作也正常!!但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具体如下:

    仍是那个电路,但我使用了专用的触发二极管,输出电压可以达到5V的低值.可是,在10-30V

的电压范围内,线圈工作时跳动得厉害.一想想,原来是输出的波形太乱了.因为在低压下,波形差

得不得了.而电路要求的是输出较为稳定的电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目前我的做法是,用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并于线圈上.可是,我已经并了一个220uF的电容了,但

并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善.恭候高论!!!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顶!!!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再顶!!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请帮帮我!!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I(2005-08-11):
这就是不用独立同步触发电路的坏处,再怎么并电容也不能充分解决问题!
大哈兄弟,既然已费了这多神,干脆加独立同步触发电路。你的负载电感直接而严重地影响调压,独立同步触发电路可以很简单的。电压电容电路或小变压器均可。

网友J:
这种电路很难控制电流的大小。因为线圈支流阻抗很小,交流阻抗较大,所以在通过直流时输出电压较低就可以产生很大的电流。这种电路又不能很精确控制输出电压的幅值,所以造成过流损坏。解决的办法最好加入闭环控制。

网友K(2006-02-01):
可控硅烧毁原因你所带的负载感抗较大.造成可控硅失控.你所说的此电路只产生交流电.

网友L:
在负载两端加续流2极管,感性负载不同阻性负载.

网友L:
负载两端必须加续流二极管,感性负载电压突变电流不变,烧硅正确.

网友L:
负载两端必须加续流二极管,否则烧硅,二极管可选10A以上或更大一些,这个我不太清楚.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种电路很难控制电流的大小。因为线圈支流阻抗很小,交流阻抗较大,所以在通过直流时输出电压较低就可以产生很大的电流。这种电路又不能很精确控制输出电压的幅值,所以造成过流损坏。解决的办法最好加入闭环控制。

网友N:
用一个小变压器单独供电输出脉冲调压,电感并二极管\阻容吸收电路,输出电压反馈给调压电路进行稳定控制,电压换向还用接触器,在电感失电后转换接触器再由可控硅送电这样不行吗?

网友O:
可能线圈直流电阻较小 ,导至可控硅过电烧坏。

网友O:
因为主回路线圈直流电阻较小,至可控硅导通时直流电流过大而瞬间烧坏。

网友P:
同意11楼的说法.关键的问题是加的两个二级管.

网友Q:
这个对我来说"太难"

网友R(2006-04-30):
感性负载容易失控会不会是控制角的原因,加个续流管不知行不行

网友S(2006-07-14):
不能加二极管,那是交流回路

网友T:
哪个电感量有多大,有没有超出可控硅的IN,可装个电容补偿下,

网友U:
[讨论]与感性负载的性质有关
因为线圈是感性负载,是一个储能元件,当你的可控硅单向导通时,它给线圈励磁,当电流过零时,线圈失磁而产生一个感应电压,通过这个回路一个滞后的电流,使电路中的电流连续而不能关断可控硅,造成烧损硅元件。

网友V:
请在输出点并接一个续流2极管,来吸收线圈的能量

网友W(2006-08-16):
不要用双向可控硅.在你的要求来说,适用单向可控硅组成直流调整回路.再考虑换向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X:
可控硅控制感性负载?可控硅是电流控制的.感性元件改变电流的0点.所以在触发和关断之间要留足够的时间.否则有可能关不断.(小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Y(2006-10-17):
什么是双向可控硅都没闹清楚吧

网友Z:
些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AA:
感性负载有续流的作用!!!!!!

网友AB(2006-12-30):
头好晕啊 看来还是要多学习啊

网友AC(2007-09-22):
我是觉得有很多收获,向各位老师学习

楼主(2008-02-24):
大家辛苦了!!

这个电路最终应用形式有了较大改变,中途也遇到不少问题,不过已经比较稳定了.

现在的做法是这样的:

一,使用变压器输出75V交流;

二,使用四个双向可控硅由555电路产生触发电压,再经小型脉冲变压器触发可控硅,由触发电压的相位来控制输出方向及电流大小;

三,线圈上并联了阻容补偿电路,使整个负载接近纯阻性曲线.

目前已经使用一年多,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谢谢大家关注:)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D(2008-06-09):
可控硅,其他都没问题啊,就是差个可控硅保护电路,我们的点焊机有用到这样的方案
深圳凌龙科技有限公司   www.zh79.com

网友AE(2008-08-08):
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AF(2008-09-08):
很好
很好

网友AG(2016-09-01):
这么大的可控硅你选的触发电流太小了,没有可靠导通,保护电路也不完善,要加阻容回路和过压保护,续流二极管也得加,电抗器限流。

网友AH:
1:触发双向可控硅后输出的是交流而不是直流,2:用线圈做负载阻值很小近乎短路,电流会很大,超出可控硅150A承受范围,可控硅发热直至击穿,3:用灯泡做负载阻值大电流小可控硅当然承受得了。不知说的对不对?以前接触过大型整流电源,输入交流380V经双向可控硅调压后输出到变压器一次线圈也是交流0-380V。单向可控硅输出才是直流吧,但电压会降低一半称半波整流

网友AI:
回复 网友H:
我赞成,只不过成本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