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1):
导入了一个很简单.awl文件后输出怎么老是没反应啊?是不是软件有问题?请教!!大家碰到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
我的还没到导入就不动了

楼主:
有高手请教一下吗?

网友B:
你们的仿真软件都是在哪下载的呀?能告诉我吗?传一份给我也行,谢谢了!
wzmercury@sina.com

网友A:
本论坛就有
找下吧
忘记地址了

网友C(2004-12-16):
导入awl文件有用吗?我也不能仿真啊

网友D(2005-03-17):
给我一个awl文件试试
lzb_333@126.com

网友E:
lzb你收到了软件,就在S7-200里自己编程,然后引出awl文件,
导入到S7200_Simulation里

网友F:
S7-200防真软件好像不能用,可能需要设置。。。。。

网友G:
我试了,如像能用
就是不太好用
还有就是,如果有模块,怎么办?

网友H:
很能好用,用下述方法再试试.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
     载入程序时不要先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网友I(2005-11-29):
是呀,在那里下载

网友J:
也发一个给我吧linrishang@163.com

网友K:
还有一个问题,当程序含有for next 循环时,不能仿真,为什么?怎么设置?

网友L:
这个论坛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