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2):
我单位的一条36米煤气烤花窑,它的传动部分由四台机械调速电机并联组成,当电机转速调整到较低时最南端的电机会热保护;为什么?可以调大保护吗?

网友A:
应该说一下4台并联驱动的控制结构,比如,是几台控制器?低速时跳热保护的电机的实际电流是多少(相比于额定电流的%)?不应该盲目的调大热保护的整定值。跳热保护那台电机在控制系统中的位置作用,比如是主动?从动?还是...?

楼主:
我上次没有讲清楚,那条生产线的传动部分是由一部变频器控制的四台同型号电机组成的,四台电机各独立负载一部分,有点像皮带输送机。。。。。。当变频器调整到较低转速时,最远端的那台电机容易跳闸。
第一次发贴,太激动了,所以没说清楚。哈哈。
我听说变频器的接线是有距离限制的,我单位的那台容易跳闸的电机就是因为距离控制柜较远;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一拖四”,很典型嘛。这里就存在控制上的均流问题四台电机的阻抗(包括电机的电联线)不一样,就存在他们传动时的发力不一样。另外,这种“一拖四”,决定了只能用v/f控制方式,所以低速特性也不理想。
检查电机是否正常?
热保护动作是在转速较低时立即跳?还是延时一会才跳?
转速较低时,变频器的电流显示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要搞清楚上面的问题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