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DM什么意思,为什么DM通道前面加个星号

楼主(2004-10-22):
谁知道*DM什么意思,为什么DM通道前面加个星号

网友A:
在字前加*,来表示间接寻址.如用间接寻址对一个通道存储数据,用MOV #0010 *DM100,若DM100中的数值是#0020,那么该指令就是将#0010写入DM20中.也就是说改变DM100中的数值,也就改变了DM100中数值对应的那个通道的地址.
类似于C 语言的指针。

楼主:
那么0000 LD 0000
0001 OUT TRO
0002 ·BEST
#0000
DM0101
DM0200
0003 LD TRO
0004 ·MOV
#0100
DM0100
0005 LD TRO
0006 CMP
DM0100
#0200
0007 LD TRO
0008 INS DM0100
0009 LD TRO
0010 AND 25507
0011 ·MOV
010
*DM0100
在这个程序中 0011步中010的含义 还有*DM0100中的数据怎么传回去 构成循环
还有如果加一个七段码显示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构成自动递加循环

网友A:
010的含义: 010CH
*DM0100中的数据怎么传回去?不太理解。什么意思?

网友B:
您的程式類似壹個堆疊(STACK)
1.0002 LD 0000 ON將DM101~200清除為零
2.0004 @MOV #0100 DM0100輸入起始位置
3.0006 CMP DM0100 #0200 比較是否大於0200
4.0007 LD TR0------應該接
0008 AND 25505------>
0009 OR 25506-------=
0010 INC DM0100
0011 MOV 010 *DM0100
5.0012 LD TR0
0013 AND 25507
0014 MOV #0100 DM0100
請參考.

网友C:
看不懂,不过以后我应当会看懂

网友D:
用过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