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2):
fx plc,要连接电脑,触摸屏,还要连接一个rs232通讯的秤,就是说把编程口连上proface(gp37w2b)触摸屏,还要两个,问232bd与232adp能一起用吗?查了相关资料应该是不能一起用的,请各位确认一下,还有什么好方法 ,给点建议。

网友A:
没办法!
触摸屏可以用PLC上自带的RS422接口,但只能再扩展出来一个RS232接口;
所以你只能再连接一台外设,另一台没办法了!

网友B:
依我的经验只能用两个,一个是FX2N中带的编程口,另一个是扩展的通讯口,RS485,RS232均可,但三个通讯口的没有用过,大概是不行的.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台达EH系列,它和三菱的FX比较象,PLC本身带两个COM口,一个232,一个485,另外还可以加一个F485S或者F232S模块,可以满足你上面所说的情况。

网友D:
目前DVP-PLC機種有ES、EX和SS三種系列可提供客戶需要選擇。
以上是在台达台湾网站上看到的,好象没有什么eh系列吗?是否是其他牌子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