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2):
这两天调试我公司的CS-1,用厂商提供的CXP3.0连PLC连不上,提示找不到PLC
我那里用串口线连接笔记本和PLC
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串口坏了?

网友A: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及电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B:
CX-P的AUTO ONLINE只用COM1搜尋,您的COM PORT是?

楼主:
是COM1口,而且我的笔记本只有一个COM1是可用的[讨论]
 是口坏了还是线不能用?
 我先用论坛里大虾发的方法试试
 好不容易找到的:
 注意USB COM PORT位置,如COM5,那CX-P必須一致
 不能上傳下載有
1.CX-P 安裝時未輸入LICENCE,變成試用版-------輸入序號(HELP---ABOUT CX-PROGRAMMER-----LICENCE)
2.使用Finsgateway聯線-------改成SYSMACWAY

 谢谢各位先!

网友C:
我也用CS1的,但反正我用那个USB-RS232的线没有成功过,用它还不如搬台带有232口的台式机到现场呢。大不了自己再做个通讯线,慢一点,但起码可以工作啊。要不然,老是给通讯的问题绊住脚,那才叫冤枉呢。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高手帮忙!
问题已经解决了,用的是坛里同行给的提示:
USB-232转换器外面买的不是很可靠的。最好的是买OMRON产的CS1W-CIF31,只是价钱比较贵,大概1500多吧。呵呵
电缆可以直接做,也可以买OMRON产的,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电缆接线如下
PLC      计算机
2----2
3----3
9----5
4----8
5----7
计算机这边4,6短接。

以上的接线方式是最可靠的,OMRON所有的PLC都可以用该种方式接线的电缆连接,包括用DEVICENET连接。
再次感谢!

网友D(2004-12-02):
串口转usb口都不好使,omron技术服务的人也这么说。
usb2.0的转换器比1.1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