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

楼主(2004-10-22):
硬件:请问USB转RS232,可以做真正转成RS232吗?我买了个USB转RS232器,可是一用不是那么回事,转成的RS232连接S7适配器速度太小也不稳定.和富士的POD根本联不上.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USB转出来的COM口与电脑自带的COM口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购买的时候最好先试一下;

网友B(2007-12-01):
先安装USB-RS232软件,再启动USB-RS232的程序,才能使用

网友C:
我的就是用USB转成232的可以很好的使用!
只要你把转接器的驱动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