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问题

楼主(2004-10-22):
我公司设备有这样一段程序:
LD M8000
ZRST M80  M82
LD  M1842

DZCP  K0  K99999  D5152  M80
AND  M81
RST  M1843
请问:M80,M81,M82是不是应该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呢,那么M81常开点为什么还会为ON 呢?我刚学PLC请各位指教。多谢了

因为没有写过语句表,梯形图不知道怎么上传,不知上面写的对不对,我有没有写明白。

楼主:
对不起,是FX2N-128M

网友A:
先看两张我根据楼主的贴子试验的图片:
可以看出第一张M81没有得电,但是Y0却有输出,第二张M81和Y0都得电。
这和PLC扫描时序有关,第一张通过比较指令使得M81得电,Y0有输出,但是当扫描到ZRST指令时又使得得M81失电了。
第二张ZRST排在比较指令前面,最后是已比较指令的结果为准了。

楼主:
也就是说M81并不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而是和PLC扫描时序有关,总是以后面的结果为准,对吗?
谢谢!!

网友B:
如果做为讨论这样编程的结果是什么,有点意义。但是这样的编程在实际中很少用到。我想你的区间复位(ZRST M80 M82)作用在于初试化。这样就应该用以下方式:
LD M8002
ZRST M80  M82

用8002不是8000

楼主:
楼上老师,程序是设备中原有的,确实是M8000,而且使用次数非常多,而且区间比较后都用M80-M81控制不同的输出,也就是在上图中的输出Y000后,紧接着是LD  M8000
ZRST  M80  M81  下面的都是一个格式,可惜我不会上传程序。

网友A:
你先在编程软件中编好你的程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然后按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打开小画家软件,新建一个文件,选择“粘贴”,就会把你刚才抓的屏幕变成图片,再处理一下,去掉一些没有边角,保存成为JPG格式,你想跟贴上传图片的话,点击在别人的帖子底下”回复“按钮,就会看到有”图片“,”浏览“,”上传“一栏,点击”浏览“,选择你刚才保存的文件,点击上传,这样就可以上传你的图片了。

网友C:
小画家软件是什么??能不能说白点,我试过还是不行!我用画图软件的

网友D:
软件本身就具有逻辑上的错误,在工程中是不允许出现的,请以一些实际上可以加以应用的题目或者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测试是无法通过的例子来讨论!!

网友D:
我的信箱是air6130@sina.com.cn
把你原程序的指令和此程序的具体用途发给我,我试试能否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画家软件是什么??能不能说白点,我试过还是不行!我用画图软件的
小画家就是画图软件,把你的过程说出来,不能抓屏还是不能粘贴呀?

楼主:
谢谢各位,程序我已明白了,只是在家里发贴,程序记错了,向各位道歉。

部分程序上传在这里了,其实只要看了三楼老师的例程序的图片,问题就很简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