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2):
我用的是2.2KW的电机用的是1OA的空气开关由于超载是2.5的电线燃烧了,请问各位大虾应选用什么样的开关好,要有《过载,短路,漏电》保护,应选用多大的/

网友A:
你的这个电机就是超载也不会导致2.5的电线着火。应该是接头没接好,或其他原因。
我们的一般用法:
断路器:10A
接触器:16A(因为B9/12/16的外形完全一样,我们就都用B16了,B9也足够了。)
热元件:要包涵电机的额定电流(你的这个5A左右),并且按照电机额定电流整定。
电   线:1.5的足已(1.5的在柜内可以通15A以上)
千万要注意电线的接头。
另外,工厂最好不要在动力设备上用漏电开关。

网友B:
接触器有点大

网友C:
你的电机要是频繁的起动,接触器放大一点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D:
为什么工厂最好不要在动力设备上用漏电开关?

网友C:
我认为是工厂的用电设备太多,有 一个地方漏电,开关就会断开,检查起来太麻烦,所以我在车间是从来不用。特别是总闸不要用。

网友E:
电线有点细

网友F:
10A应该没问题,我3KW都用1.5平方的线啊,应该是接头的问题,不过如果是220V的电机就大不同了,1KW=8A啊,2.5平方的线应该是够的,但10A的开关就不够了,你自己算吧,如果是风机的话,电流也要大一些,看情况的。关于漏电我同意6楼的,如果你要单独安装我也不反对,毕竟安全吗,不过我提倡可靠的接地保护,   那样你可以少“去”几回!!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议,我想应该是接头没有搞好!

网友G:
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偏相造成的.

网友H:
电线的质量你有没有怀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2KW的电机用的是1OA的空气开关由于超载是2.5的电线燃烧了,请问各位大虾应选用什么样的开关好,要有《过载,短路,漏电》保护,应选用多大的/
你的3相的电机还是单相的电机!
3相的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才4.6左右你的因该都可以!
单相应该也没有问题!考虑其他的原因!楼上的都说拉!

网友J:
10A肯定足够

网友K:
电机坏了?

楼主:
什么叫偏相

网友L:
俺搞电50碾了,买德力西电缆。靠!

网友M(2006-03-02):
有几种可能,接头处接触不良,点击过负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