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3):
各位大虾:你们好!
 刚进行触摸屏编程,不知能否通过编程控制其自带的蜂鸣器发声,这样,就不用再配一个报警蜂鸣器了,请大虾指点,谢谢!

楼主:
所指触摸屏是PRO-FACE的,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系统控制区LS14bit1。置ON蜂鸣器就会响了。

楼主:
Thanks!
You are a good man.

网友B:
效果怎么样?声音大吗?要自己录音吧?
三菱的也可以哦!!不过声音太小,得加音响!

网友C:
如果自己录,外面要加有源音箱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在汽车驾驶室内用,不用加大音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