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3):
各位大虾:你们好!
刚学PRO-FAEC HMI 编程,随意试了一下触摸屏,使MAIN MENU 界面 变成 有数字键盘的界面,请大虾指点怎么样返回到MAIN MENU 界面,谢谢!

楼主:
型号是OP2301,谢谢!

网友A:
可以在数字页面设置一个换页键,可以设置你要回到的页数

楼主:
谢谢指点!
还好,我设置了一个数字8后,界面已返回 MAIN MENU,但就是日文菜单,我在其初始设定中,已设置了语言为“中国”,设定后,从开机画面进入到 MAIN MENU,仍然是日文,请大虾指点,如何把日文界面变为中文或英文界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