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

楼主(2004-10-23):
在初始化过程中,想事先输入BCD的小数到一个通道.怎么办?谢谢!

网友A:
PLC(CS1)的初始化不能将数据传送到通道中.

楼主:
没有表达好,是用户程序初始化,不是PLC初始化,比如说,在一个模糊控制程序开始时,初始化很多参数,有很多小数,我不知道怎么直接输入小数.

网友A:
没办法输入小数.
输入整数后通过运算得到小数.

网友B:
你可以查查CS的浮点数表达方式,通过这个方式你能够输入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