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3):
要求:加工工作时3000-24000转可变(二极式高频电机7.5KW装有编码器)
2 停止加工工作时,或在上电时,,执行角定位.速度为0时开始,以速度0.5-2Hz左右速度,在电机转动一转之内角定位,定位精度1度以内.定位后以不小于1NM力炬保持直到取消角定位.

网友A:
你没有选着变频器吗?你的电机定下来了?最高频率400Hz?需要定位?选用伺服系列的变频器或者工程型的变频器,推荐使用西门子的MC或VC系列的,ABB的800系列的,还有伦茨的、丹弗斯的等等,日本的有明电舍的。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另外,我也玩一玩“小花样”。嘻嘻。

楼主:
维修设备用,想法是用高性能变频器,外加一小PLC专用于控制方式切换和角定位),如用伺服系列变频器都有要求接入编码器信号才能进行定位,而接入编码器后最高转速又成了问题.如要如意的切换其方式比较困难,(因是维修,时间是关键,所以如需接入编码器的方式不能用.再说原编码器也不能更换的(拆装问题多多),设备是一老式数控设备主轴.角定位用来自动换刀用的,那时的刀具设计很笨,像现在的就不管哪个角度都可以装刀拆刀.原电机本就是用伺服型变频器控制的,只是找不到原型号变频器的以及其内部参数的设定了.

网友A:
我没有太看明白,你是想用编码器定位用?正常运行采用无编码器方式?
如果是这样,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mm440系列就可胜任了。用plc定位控制(采用编码器反馈定位),此时装置采用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所谓的SLVC),换完刀具,由PLC切换装置数据组2运行,此时装置采用另一套参数组工作,V/F控制方式(无编码器反馈),电机在5-400Hz内任意调速。
MM440可以有3套不同的控制参数组存储,通过开关量“控制字”转换。使电机改变不同的控制方式。当然,这种功能,许多的品牌(工程型的)也都可以做到,只是MM440最便宜。

楼主:
我是想用编码器定位,运行时不用编码器加QQ吧,多多指教,都在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编码器定位,运行时不用编码器加QQ吧,多多指教,都在线
完全可以,采用两套参数组转换功能实现。当然,在西门子的装置上,这种应用被称作“专家应用”。两个含义,其一,顾名思义,这种应用是较深入的应用,需要好好学习手册中的详细说明。其二,拟采用这种应用,你就是专家了。呵呵。
不好意思,昨天太晚了,而且我很少上QQ。不太习惯那种形式。

网友B:
主轴电机,我熟悉。楼主的想法很好。实际上方案是不好的。
本身主轴电机带编码器能转到30000转。伺服驱动也能检测倒,没有必要另外配plc.

变频器本身如果是开环的那末,它并不能稳定地定在你所需要的点。因为这需要plc控制程序控制。这需要PID调节。这是伺服驱动器的核心。你需要自己解决。

你的方案最重要的是不能与很好的与数控系统联机,(因为是开环的。)因此方案看似可行,但实际弯路太多。

实际上你需要全套的主轴电机+伺服驱动器。只要选用合理的牌子,把价格降低就能满足你要求。

首先主轴电机3000转7.5KW与24000转7.5kw可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扭矩比后者扭矩大很多,体积也大很多。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关于主轴电机及选型有甚末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0379-4881227 黄昆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指点.我作用意根据设备的要求来的,因为设备主轴工作时的要求在实计加工中始终是开到18000-24000转,一般都不更换速度,所加工的仅仅是单一的铣加工,所以假如设定转速为18000实计上误差上几百转没有影响的,无论如何去配备伺服主轴控制器都太贵,而且难以与原系统接口相配合(花更多时间).而一台质量好的变频器外加上1-2千块的PLC合计成本会低于上述的.原电机本就是主轴高速伺服电机,所以用好的变频器解决零速定位应是可行的,而通过PLC与原系统连接仅是几个简单的I0信号的交换,所以程序很简单再控制变频器切换也是如KDRJL所说I/O问题,至于通过零点保持则用PLC做个简单的控制就应可做到.我是这样想,变频器速度设定到一个合适的速度如1HZ,然后通过两个IO点分配控制正转与反转由于转速相当慢,而且角度充许1度的公差,那么就样其在这一度之内来回的正反转就行了,没有实验,应当可行.
.这样的话选定合适变频器应是可以快速的更换原控制器,原机还在使用中,只不过零速定位时有问题,无法自动换刀,所以更换所花的时间就较为重要了.

网友B:
你原来有的变频器是多少kva的?你准备化多少钱改造?
据我所知,变频器输出1HZ,电压很小,恐怕电机都不会转,别说定位了。
好的变频器价格***?

楼主:
我看了N久的MM440的手册,比伺服器设定还要麻烦.
不过按道理其可以达到要求,于是找西门子要,说220V7.5KW,的不是常用,货期60天,不知还有没有哪些变频器可以的

网友B:
西门子的主轴电机不行的。你化这个价钱,买进口的名牌电机+驱动器吧。12万呢。
德国博士力士乐集团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上海有他的代理。

楼主:
12万可以做很多事了,上楼的兄弟,一台价值八十万的二手设备,原主轴马达本就是一流的马达.,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样考虑...,用12万用换掉主轴系统!,最有钱的老板也会怗量怗量的.1.2万还差不多.

楼主:
已从德国西门子订货一220V电压7.5KWMM440变频器几天后就可以试验了,到时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出调试所出的问题:)

网友C:
艾默生变频器TD3000系列高精度矢量型可以,利用零伺服功能.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欢迎浏览变频器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从德国西门子订货一220V电压7.5KWMM440变频器几天后就可以试验了,到时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出调试所出的问题:)
西门子机床行业专用的变频器,也可以适用你的情况,611系列的变频器。但是他们的工程师介绍,这种控制器最好是使用西门子的电机,否则比较麻烦,参数(电机的)要准确的输入才行。价格并不贵。

楼主:
在这边订货MM440变频器220V7.5KW只要9200RMB,只是供货要2个月.在德国朋友直接买的却花了13000多加上运费近15000了.后来才看清手册,可以设置成电机为380V进220V出只不过加大功率就是了而380V的在国内就不是那个价了一不小心损失上6,7K.后来仔细看机床说明书.电机是5.5KW的,但原机用的变频器却是220V11KW的.

网友D:
xie xie
wo xiang kan

楼主(2004-12-02):
还是没有搞定,在试机时,由于没有订购编码器板,设置变频器为0.02HZ,控制方式设定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也就是1300号参数设为20,速度很慢,且平稳,但力炬不是很大,手可以扳到主轴.速度设定为0.00HZ时启动主轴,主轴不动,有较小的固定力炬,如果角定位准确,此力炬足可以进行换刀动作了.如果以0.02-0.1HZ运行,检测到角度到位时设置频率为0.00
这样应可以达到所需的要求了.只是如果以0.1HZ运行,转180度所花时间得好几秒钟
.
相信如果接上传感器反馈,应可得到较大的力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快速度进行定位
再试高速..很可惜,加到300HZ时电机运行了半个小时然后报警,估计是电机轴承完蛋了,没得试了,只有修完电机再能试验了

网友A:
TO zh_zhu0001 :
看你的介绍,玩得很开心呀。提醒你一下,矢量控制在小于5Hz的时候,还是采用v/f控制的,所以你觉得力矩不够。再有转换成高速以后,就必须使用P1300=0(V/F控制),否则也会不正常。你是不是使用了两套参数组转换呢?最后,你的装置(MM440)到底是多少KW的?花了多少钱?我好像觉得你的东西买贵了,被人“宰”了。
5.5KW的AC220V输出的,可能5000元左右,甚至4000左右吧。

楼主:
7.5KW的,像是给狠宰”但没办法,到处都没现货,从德国空运加上在HK报关都花去六七K
元,结果到现在还没弄好, 甭提多说开心啦,:)
如此说来必须接上编码器反馈了,
这样应用确是要两套参数组转换,说明书7百来面,比看伺服手册还麻烦.早知如此麻烦我都不搞自动换刀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搞定,在试机时,由于没有订购编码器板,设置变频器为0.02HZ,控制方式设定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也就是1300号参数设为20,速度很慢,且平稳,但力炬不是很大,手可以扳到主轴.速度设定为0.00HZ时启动主轴,主轴不动,有较小的固定力炬,如果角定位准确,此力炬足可以进行换刀动作了.如果以0.02-0.1HZ运行,检测到角度到位时设置频率为0.00
这样应可以达到所需的要求了.只是如果以0.1HZ运行,转180度所花时间得好几秒钟
.
相信如果接上传感器反馈,应可得到较大的力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快速度进行定位
再试高速..很可惜,加到300HZ时电机运行了半个小时然后报警,估计是电机轴承完蛋了,没得试了,只有修完电机再能试验了
不对呀,电机是24000RPM的300Hz才18000RPM怎么轴承就完蛋呢?
应该是电机完蛋了才对吗。

网友E:
主轴定位的另一种看法
其实我觉得如果只是应用于定位来换刀的话,用刹车加机械定位装置或接近开关等都可以很容易做到。
我有朋友做加工中心配备变频主轴的时候都是采用这个方法,好用,调试也简单。

楼主:
回复:
电机在空载时开15000转速运行上个多小时,电流一直稳定.且值较小仅5.2A
在18000转速时电流为5.4A.半个小时后突然过流报警,电机本额定转速为18000的
用机械装值进行换刀前提是能够有位置安装刹车机构定位,此电机竖立安装
,电机上部全封闭,,下部安装刀具,刀具外围有吸尘罩住,只能说可能安装得到位但很困难难过调试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太看明白,你是想用编码器定位用?正常运行采用无编码器方式?
如果是这样,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mm440系列就可胜任了。用plc定位控制(采用编码器反馈定位),此时装置采用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所谓的SLVC),换完刀具,由PLC切换装置数据组2运行,此时装置采用另一套参数组工作,V/F控制方式(无编码器反馈),电机在5-400Hz内任意调速。
MM440可以有3套不同的控制参数组存储,通过开关量“控制字”转换。使电机改变不同的控制方式。当然,这种功能,许多的品牌(工程型的)也都可以做到,只是MM440最便宜。

网友B:
电机修好了没有?情况如何。
关注中

楼主:
玩死我了,不玩了,修不了电机.晕,现在玩"发光"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死我了,不玩了,修不了电机.晕,现在玩"发光"的东西

朋友,别泄气。老板有办法修吗?
你把轴承型号报一下,我帮你买。
要轴承内径、外径、宽度尺寸。一般是4个成组的两个两个是一组,注意安装方向。
愿你早日实现联机工作。

楼主(2005-01-17):
电机是拆掉了,好在机器还有一个头可以用,所以不急,以前我是给人换过轴承第一次装上上电2分钟后,500块一个的4个轴承报销,于定双搞了四个装上去,这回好一点用了一个星期然后就不得不花上近十万从原厂把主轴全换掉.
这回死活我都不去搞轴承了,让其自行解决先.嘿嘿,真是怕了.
据上高人说5HZ以下还是VF控制,看来无传感控制是不可能的了,实验时也证明了这点,等电机搞完了,再接上编码器板看有不有可能定到位,实在定不到就是手动换算了吧,反正中国劳动力便宜,不过手动换刀的话真是浪费了一个好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拆掉了,好在机器还有一个头可以用,所以不急,以前我是给人换过轴承第一次装上上电2分钟后,500块一个的4个轴承报销,于定双搞了四个装上去,这回好一点用了一个星期然后就不得不花上近十万从原厂把主轴全换掉.
这回死活我都不去搞轴承了,让其自行解决先.嘿嘿,真是怕了.
据上高人说5HZ以下还是VF控制,看来无传感控制是不可能的了,实验时也证明了这点,等电机搞完了,再接上编码器板看有不有可能定到位,实在定不到就是手动换算了吧,反正中国劳动力便宜,不过手动换刀的话真是浪费了一个好变频器.

说实在的,你们没有维修主轴的经验,所以轴承一装就烧。如果再坏,找我维修,比原厂便宜多了、质量有保证的。我也可以按照原样尺寸做一套电主轴给你的。
我也可以提供一套带伺服驱动器和编码器的完整的主轴系统给你。保证你能定位准确。价格比你一根主轴的价格便宜。

网友G:
不要断了这条链,我十分关注,特别是你把反馈装上再说说结果,最好把这次经历写下来,大家共享。

楼主:
to hksirboy:
说实在的我真有点还不太相信一些国内的产品,我提一下参数和要求,你在这上报个价看看?  7.5KW 额定转速18000PRM/分,附气动换刀器(电机主轴直接安装刀具),较小体积不大于直径,310MM,内部油冷,换刀时吹气装置(在电机内,防止灰尘进到换刀接触处)
,专做一个要花多大的成本,....可能是天文数啦,
不太可能有能恰好代换之的,

网友B:
"7.5KW 额定转速18000PRM/分,附气动换刀器(电机主轴直接安装刀具),较小体积不大于直径,310MM,内部油冷,换刀时吹气装置(在电机内,防止灰尘进到换刀接触处)"

这是加工中心电主轴,7.5KW 额定转速18000PRM/分,直径200mm就够了.内部油冷冷却轴承和电机,换刀时吹气装置。
主要是刀柄的型号。HSK刀柄拉刀器国内还做不了,只能买国外的,光拉刀器就2万。BT刀柄的拉刀器分球笼拉刀器和半爪拉刀器。不知道你用那种型号的拉刀器和拉钉。BT30?JT30?球笼?
球笼拉刀器最便宜,因为可以自己做,此时主轴价格也便宜,7万左右
BT刀柄的拉刀器贵些,主轴价格8万左右
HSK刀柄的拉刀器难做,主轴价格另外定。

价格根据具体的要求定的。定货时考虑数量和精度、工况等要求而定。

网友H:
大开眼界

网友B(2005-07-25):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太看明白,你是想用编码器定位用?正常运行采用无编码器方式?
如果是这样,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mm440系列就可胜任了。用plc定位控制(采用编码器反馈定位),此时装置采用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所谓的SLVC),换完刀具,由PLC切换装置数据组2运行,此时装置采用另一套参数组工作,V/F控制方式(无编码器反馈),电机在5-400Hz内任意调速。
MM440可以有3套不同的控制参数组存储,通过开关量“控制字”转换。使电机改变不同的控制方式。当然,这种功能,许多的品牌(工程型的)也都可以做到,只是MM440最便宜。

又把这个贴子翻出来了。
KDRJL斑竹,我遇到用户反映MM440的问题如下:
电机运行约8-10小时,变频器出现保护,代码F0011,
查手册F0011为:负载的工作/间隙周期必须正确
从新开后又这么8-10小时就出现保护现象。请问斑竹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我们是准备24小时连续运转的,F0011的间隙周期是什么意思?

问题现在没法解决,只能到时候断电从新开机,比较烦恼。

网友I(2005-10-30):
如果只用来换刀的话,投那么大的资金不太划算吧,我看现做一个闭环反馈系统定位,应该是简单经济,已实用吧.

网友J:
也可以试试 SEW 的 MOVIDRIVE 变频器,其中有一个应用功能是专门用来控制角度的,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