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映象寄存器

楼主(2004-10-23):
请教各位大虾,"物理输出点"和"映象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西门子的PLC计算使用两种"映象寄存器",程序结束一次性把"输出映象寄存器"写入"物理输出点",程序开始前一次性读入"物理输入点"并存在"输入映象寄存器",从而保证程序的稳定性。

如果,一些“实时性”的需要,在程序中要直接访问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