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3):
我看资料中讲PLC继电器输出时,其负载是感性负载时要加保护电路,或接继电器后再接感性负载,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PLC的继电器输出点同一般继电器性质很不同吗?这是不是表示PLC的输出点在接感性负载时要加保护,而我们如果是直接采用继电器或晶体管接电机就不要加保护电路了?我看许多控制电路图都是这样画的,搞不明白是为了简明而省略了保护电路,还是此时根本就不需要?

网友A:
直接采用继电器或晶体管接电机?
你查一下PLC的输出继电器的规格,一般在250V时最大电流为2A;
上面的保护措施是为了保护PLC内的继电器不被烧毁,所以加保护或外接继电器;
一是外接继电器可以选容量大一些的型号,二是当继电器被烧毁时,换一个外接的继电器与更换PLC内部的继电器的成本有几十倍的差价吧!

网友B:
加保护电路的目的是为了在触点断开时抑制感性负载产生的反电势,起到消弧的作用延长PLC的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C:
有两个原因
1.继电器触头容量2-3A ,对感性负载切断能力有限,要提供泄放回路,
2.由于触头间的弧光放电有高频电磁波产生,会干扰PLC或其他设备工作,所一加消弧电路,不加是为了省成本,或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