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4):
怎样创建自己的数据库呢?演示版的能创建自己的数据的库吗?

网友A:
演示版是不能创建数据库的。

网友B:
o,知道了

网友C(2005-03-01):
正版的可以吧,是另建还是添加项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版的可以吧,是另建还是添加项目?
都可以。很方便的。

网友C:
做了一个外观图,是不是要加一个数据才能链接起来吧,如何加呢,请教,谢谢!

网友C:
问题已解决,重新做自已的库要更好的。真的是个好软件,很方便的。

网友D(2005-04-30):
能否把创建数据库的详细过程说一下,谢了!

网友D:
jm_0167@163.com

网友E(2006-01-21):
正版的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