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4):
各位大虾 我现在做PLC控制,PLC用的是OMRON  CQM1H 触摸屏用的是OMRON   NT631C 在触摸屏旁边有四台0.75KW变频器,我现在已经把PLC和触摸屏两边的RS-232
接头共地,不过现在只要是变频器一开,PLC和触摸屏的通讯还是会受到影响,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消除变频器干扰的办法,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找一本有关EMC(电磁兼容)的材料看一看,你就有收获。
教你一招: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端加装一个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端加装一个滤波器!

针对来自变频器的干扰,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端加装一个滤波器!
针对来自变频器的干扰,是个好办法。
来自变频器的干扰不只是变频器输入端的电网干扰吧?空中辐射呢?输出侧的电磁感应呢?怎么办?

网友A:
呵呵?7楼说的对,严谨。

网友D:
是不是考虑一下把RS232转换为RS485通讯,同时看一下你的布线是否恰当,还有变频器运行和不运行PLC的处理一样吗?

网友E:
加滤波器,再加屏蔽如何?

网友F:
在变频输入输出端加滤波器,变频和电机公地,PLC触摸平公地,两者公地要相距10M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现在加了一个滤波器,而且又重新布了线,效果好多了,而且我将变频器的谐波参数调小了,虽然变频器的工作噪声大了,不过干扰基本消失了。
各位不妨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
版主:什么招呀?

网友H: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I:
分开走线

网友J:
為什麼飛要把變頻器放到裡面那?

网友K:
把变频器挪远点。不要将变频器接地。
其他的。。。输入滤波器,通信线加磁环。。。。。哥们就慢慢的加吧。最后算下来,还是换变频:)

网友L:
我也想知道

网友M(2004-11-23):
斑竹也玩这个呀。^_^

网友N:
要看干扰主要从哪里来?如果是传导干扰,在变频器加输入电抗器或零序电抗器,同时尽量PLC 单独电源;对于辐射干扰,就要加高频滤波器。变频器和PLc 的距离尽量远!

网友O:
变频器针对干扰,在说明书上说的不是都很清楚了么?
针对不同的干扰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的

网友P:
thanks
请教如何屏蔽

网友Q:
是不是你的通讯线太长了!?

网友R:
恍恍惚惚哈

网友S:
不要将你的通信线两边同时接地!试试,可能会好些

还有你那变频器离你PLC和NT631有多远,特别是你的通信线。

网友T:
尽量减小变频器的载波,试试看!!!

网友U:
想看看任工的高见。

网友U:
任工说的极其正确。
如果是西门子的,我感觉好象只要加进线电抗器就能保证基本没有干扰。日系产品恐怕要麻烦一些。曾经有一次用的富士的,变频器一开,所有的接近开关都乱动作。最后我的解决方法是把把那个变频器给买回来,不用了。^_^。

网友V:
电缆长了,如果没有屏蔽也会有干扰。

网友W:
中弟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了不少东东!
三克油!

网友X(2004-12-31):
[灌水]
把PLC与变频器的联线必须用屏蔽线的护套线

网友X:
把PLC与变频器联线必须用屏蔽线的护套线屏蔽线应可靠接地

网友Y:
通讯线全部要用屏蔽线,多余芯线也要接地(注意:只能单端接地,不能用屏蔽层裸露的屏蔽线)。另外,变频器,PLC,触摸屏的相关端子和金属外壳也要良好接地,不能串联接地。

网友Z:
找能人问问

网友AA: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DCS集散控制系统当然要将所有的控制端集中到一块亚

网友AB:
这样讨论的话,我也会成为专家,共享资源!

网友AC:
我也很迷惑

网友AD:
电机线用屏蔽电缆.

网友AE(2005-01-31):
二楼的讲解不错。

网友AF:
变频器用什么的?

网友AG:
我爱你
但我不会告诉你

我不怕死
但我怕死后

网友AH:
受教了
谢谢大虾们

网友AI:
都有收获。

网友AJ(2005-03-04):
认真检查是否真的变频器干扰,有可能是触摸屏的参数错误过高吧

网友AK:
为了一招

网友AL:
顶!!!
言之有物!
好!

网友AM:
只有发帖才可看么?
我想使用变频器有不使用电抗器的设计吗?也许我见的少,从未碰到不用电抗器的设计.
在我接触的设备上是这样解决的:动力电缆、控制电缆、信号电缆走线分开;
PLC与变频器等的连线如有使用屏蔽电缆的,在端子排处千万不要断开,保持二者间是一条整的屏蔽线。
不知现在能否看到。

网友AN:
看一眼,多学点,

网友AO:
对来自变频器的干扰,是个好办法。

网友AP(2005-04-03):
可否调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STEVEN

网友AQ:
把公共接地端悬空,在模拟量口加电容。

网友AR:
干扰是个大问题, 他无处不在

网友AS:
我是刚来的,在这里学到很多!

网友AT(2005-05-03):
哎,招数还是蛮多的。就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V:
kan

网友AW:
PLC通过变频器控制风机的干扰问题求助!

目前有一工程,PLC为欧姆龙CS1G,下连ABB400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协议,RS-485,每个串口挂12台变频器来控制12台风机,采用4x2.5屏蔽控制线。

现在单风机控制起停没有问题,同组风机全部起停有困难,有时部分风机无法控制,PLC只能收到部分可控制风机的频率反馈和电流反馈信号!
通过串口直接测试网络中的变频器,发现反馈值有时不正确。

我们怀疑是干扰,但无法确定干扰源。设备接地电阻经测均在0.4-0.8之间。

ABB400变频器进线前端加有滤波器!

请问有何种方法解决?

网友AX:
屏蔽不要两边都接地
一般屏蔽做好后应该没什么影响了。除非你现场还有其他干扰源。

网友AY(2005-06-16):
任工,有什么宝都抖出来吧,大家都流口水了

网友AZ:
在变频器输入端加输入电抗器,可防电压畸变,可很好抗干扰

网友BA:
看看版主的高见

网友BB:
1.PLC供电电源加隔离变压器,滤波器
2.适当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3.变频器输入侧加电抗器
4.屏蔽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BC:
屏蔽只能一端接地?
这要看设备的要求吧,不妨一试.

网友BD:
看看任工的高见

网友BE:
严格按照变频器安装要求安装,特别是有关接地和电磁干扰部分,不要图省事。

网友BF:
很好的把plc和触摸屏用很好的接地,使接地电阻小于13r。不能正常通信主要是地的电压不是完全相同 呵呵

网友BG:
就没有再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BH(2005-07-21):
这个问题我不早前也遇到过,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变频器的动力电缆和PLC的控制电缆分桥架敷设,二桥架保持30cm以上距离;屏蔽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PLC控制采用独立接地体,接地电阻应小于10欧姆。一般采用前二项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BI:
111
大家好.

网友BJ:
什么动动!

网友BK:
先找具体原因,在对症处理

网友BL:
通讯线单独穿管

网友BM:
原因很复杂

网友BN:
在变频输入输出端加滤波器。

网友BO:
首先,变频器要和pcl、触摸屏之类的隔离开,距离要稍远一点,然后,变频器的输入端要加大功率的隔离变压器,使得plc和触摸屏的输入电源相对稳定些,还有就是布线了,变频器的电源线要和plc的电源线及其信号线隔离开至少半米,变频器的地线要打入底下5米以上

网友BP:
变频器对压力传感器有干扰的话,用什么办法?也是分开布线么?变频器和传感器没有接在一起。

网友BQ:
一端接地好些

网友BR:
在电源进线处加电抗器,变频器输入、输出段加EMI,接地时请不要两段接地。

网友BS(2005-08-24):
没有共用同一个电源供应器吧?

网友BT:
变频器和PLC端各加隔离模块。我试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