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4):
有3台空壓機,1#,2#,3#。氣壓不足時才工作,緩一段時間S1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
緩一段時間S2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下班關機。
                                                      上班開機,運行最少的機子先工作,緩一段時間S1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運行第二少的機子,緩一段時間S1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
告我思路!!!
謝謝!!!!

我能做什麼來改善現狀?

网友A:
您是要使PLC内部的定时器可以调整是吗?如果是,我可以做到。有三种方法:拨盘开关+编程;按钮+编程+指示灯;按钮+编程+计数器。

网友B:
建议用logo,比较好

楼主:
我很菜的,我想知道設轉置PLC裡面的時間的指令,如 設置成2004/10/25。  10:27:22
把它放入某個ROM再與另一個ROM作比較!
我能做什麼來改善現狀?

网友C:
分别使用三个D停电保持寄存器累计三台空压机的运行时间,每天开机时先比较一下三台中哪台空压机的使用时间最小,较小,最大;得到三台空压机的启动顺序,做一个堆栈。

假设X0作为欠压信号,当X0得电,启动第一台,延时T1,再检测X0,如果还闭合,启动第二台,如此下去,直到三台都启动。

假如X0断开时间超过T2(建议T2>>T1),关闭最后启动那台,循环T2,直到三台都关闭。

程序可以做成三个子程序,初始排序子程序,开启空压机子程序,关闭空压机子程序。思路很简单,程序也不难吧,难点在于堆栈,处理好出栈入栈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謝!!
我能做什麼來改善現狀?

楼主:
如果說循環開機與關機呢?
我能做什麼來改善現狀?

网友D:
我是菜鸟,空压机和PLC信号如何取啊,就是如何联系啊

网友E:
8楼的,这个空压机总该有个电源开关什么的吧!

网友F:
用PLC内部的定时器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