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4):
比如说我有一个30千瓦的电动机,问题是怎样计算铜线的大小???先谢谢各位(请把计算的方法写出来好吗?)线长10M。

网友A:
查电缆选型手册,很方便!!!

网友B:
常用估算公式是: 5A/mm2
若是380VAC三相电机,30KW的估算电流是60A,则60/5=12mm2.
即30KW的电机选用16mm2的导线。

网友C:
常用估算公式是: 5A/mm2,小线会大,大线会小.要查,16mm2为界
若是380VAC三相电机,30KW的估算电流是60A,则60/5=12mm2.
即30KW的电机选用16mm2的导线,保险点选25mm2

网友D:
同意4楼的

网友B:
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是先估算后查手册,特别是在进行设计时,要查手册。
选用导线大小还与环境温度、穿管根数、长时还是短时通过电流等有关。这些在手册上可查出。

楼主:
关于电动的几个问题???
2级电动机,4级电动机,6级电动机(AC380V),问题一:转速分是多少,问二:除了转速外,它们区别在哪里。谢谢各位!!!

网友E:
请问一下大家都是查什么手册的啊?

网友C:
查电工手册

网友F(2005-04-05):
2级电动机,4级电动机,6级电动机(AC380V),问题一:转速分是多少,问二:除了转速外,它们区别在哪里。谢谢各位!!!
答:分别是2800左右1400左右700左右
     电流不太一样,6极比4极大,4极比2极大
     外形尺寸不一样,6极比4极大,4极比2极大

网友G:
狂顶10楼的兄弟

网友H:
若是380V的电压,一般1KW电机为2A的电流。

网友H:
60A的电流选用最小16mm2的铜电缆线。

网友D(2005-07-18):
hai you duan  lu dian liu ne??

网友D:
不好意思 键盘坏了  上一条作废!我也会选16的!!!

网友I(2005-09-21):
引用 网友F:
2级电动机,4级电动机,6级电动机(AC380V),问题一:转速分是多少,问二:除了转速外,它们区别在哪里。谢谢各位!!!
答:分别是2800左右1400左右700左右
      电流不太一样,6极比4极大,4极比2极大
      外形尺寸不一样,6极比4极大,4极比2极大
6级电动机应该是960r/min左右

网友J:
如果长期使用,最好25mm2的多股铜芯线!

网友J:
电流大概45A左右

网友K:
应该用25mm
我的45kw电机用50mm的铜线

网友L:
二点五二,四为三;
六上均五逐级算;
百二还百逐级减;
铜线升级算;
穿管高温八九折。
2.5平方线加2,可带4.5KW电机;
4平方线加3,可带7KW电机;
6平方线加5,可带11KW电机;
16平方线加5,可带21KW电机;
120平方线,可带100KW电机;
电机额定电流功率*2,
你自己看是几倍?

网友M:
支持3楼4楼和20楼

网友M:
应该用25平方

网友N:
告诉你一个口诀,自己背下来,以后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了,不过,是估算口诀,不是很准确,因为电缆的载流量雨好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环境温度,直埋地下还是在空气中等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给你解释一下,就是10平方一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可以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如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 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说明:只能作为估算,不是很准确,

还有,6000V的电机电流估算是功率除以8.

网友O(2006-04-24):
2级3000
4  1500
6  1000
8  750
10  600
12  500
14  428 16 375  .......  60f/p
30kw电机用16mm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