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4):
各位老大:
热电偶  K型 和 J 型
热电阻 pt100 和 jpt100
请问各有何特点?
如有资料最好

网友A:
没有仔细研究过。一般根据温度和温控器的要求选择。
如下两附图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B:
应用环境和测量范围

网友C:
K,J型一般是 Nr_Cr和Nr_Si, 价格便宜
Pt价格就贵很多 一般是Pt和Pt_Rh
选择使用主要是看你测量什么东西

网友D:
有一本书<<传感器设计及应用>>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了

网友E:
电压信号与电阻信号的区别
PT100精度高过热电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