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大家都来说说三菱的FX2N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A:
呵呵!
FX2N目前在小型机里包括运算速度、指令、功能等算是比较出色的了!

网友B:
还没有遇到坏过的现象算不算质量好

网友C:
小型PLC,输出为继电器方式,可带较大电流,交直流都可用,但由于是继电器方式输出,使的反应速度较慢,但可以满足大多数生产线的要求,基本单元为256个!
总的使用感觉不错,个人认为比西门子S7-200好一些(仅为个人意见,请勿转载)

网友B:
不对 有三种输出形式咯
继电器
晶体管
可控硅

网友C:
对啊!!但只有继电器型的可以带较大电流啊,也是大多数生产线上最实用的!!

网友D:
有用过,感觉还不错,(有可能我是井里之蛙)

网友E:
正在用,不错,实用,价钱又便宜,我们都用它(好像是什么广告词哟)!

楼主:
有没哪位朋友碰到过输入点或者输出点坏掉的啊,我有点担心这个

网友F:
输入点坏的我没碰到过,输出点坏的倒是遇到过一次,不过那是用了好几年才坏了一个输出点。几年后坏了好嘛,你又可以拿维修费了。

楼主:
我们要包三年的,三年内坏的都是我们的啊

网友G:
质量应该算可以

网友H:
FX2N如果都觉得质量不好的话,那么可以让你选择的小P真是少得又少了。

楼主:
呵呵 ,他们有人说要用西门子的300,说三菱的不好,所以我来问问大家

网友I:
我们那用的是FX2N的,它的输出点直接带电磁阀,不过有一个点坏了,你可以加备用点啊,我们那就是这样用的,而且是厂家设计的。

楼主:
备用点肯定有的,但是如果坏了就得停机啊,影响生产啊

网友J:
质量还可以

网友K:
使用方便,价格便宜

网友L:
我也用FX2N的,感觉很好

网友M:
带电磁阀用一个小型继电器(如OMRON MY4等)比较保险。Fx2n的继电器输出只有2A容量,如果电磁阀短路会烧坏节点。

网友A:
输出接点烧毁不能怪产品不好!
一个原因是负载较大,没有用中间继电器保护,这种属于设计上的失误,不能怪PLC;
还有一种原因是触点动作频率太高,我见过一个只用了4个多月就有继电器烧毁的,后来让他自己算了一下继电器已经动作超过200万次了;
这种情况最好选用晶体管输出的型号,然后再晶体管来驱动外部继电器,晶体管的寿命比继电器长得多,而外部继电器在达到使用寿命后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zcmy的话中听.

楼主:
谢谢各位!!!那输入点坏了会跟什么有关啊,要不要加什么保护啊

网友C:
一般只出现输出点损坏,但几率很小!!!

楼主:
但是我碰到一个客户说有几个输入点坏了,就说三菱的不好了啊

网友N: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