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2级电动机,4级电动机,6级电动机,问题一,转速分别是多少?问题二,除了转速外它们的区别是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A:
自己可以算的 !初级的电工就学拉!

网友B:
转速在铭牌上有的,你也可以用3600除以极数得出来答案。不过不同种类的电机转差率不同,还是看铭牌保险些。

网友B:
差别吗,不好说。最大的差别恐怕就是大小不一样了。。。。。。

网友C:
分别为3000   1500  1000转计算方法为n=6000/p

网友D:
要看是什么电机了~~同步还是异步,直流还是交流
级数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功率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分别为3000   1500  1000转计算方法为n=6000/p
应该是n=60f/p,正常来说我们国家的频率都是在50HZM所以是3000/P。

网友F:
楼主呀,你是要同步转速还是异步转速呀?

网友G(2004-12-18):
顶7楼的,不过P应该代表的是极对数

网友H(2005-12-17):
我把极对数和极数搞错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自己转速计算错在哪了,看了这里总算知道了

网友I:
楼主你这电工没有经过培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