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使用频率

楼主(2004-10-25):
请问各位大虾:用变频器时,是否经常配套用输入、输出滤波器?使用的频率有多高?

网友A:
如果你要求高的话,就要求使用。要求不高就不用。主要看你旁边有没有容易受干扰的设备。

网友B:
那怎么才算是“要求高”和“要求不高”呢?如果就在工业现场,其周围也没有什么“易受干扰的”设备,就不加了吗?保证没事?
这些是理论概念问题,也是使用经验问题。教科书、工程手册上都有。变频器、传动控制系统、电源系统的输入、输出电抗器,作用是不一样的。它对于电网与用电设备的作用是双向的,起着“隔离”的作用。应该带着问题去翻书找答案,这样可以“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