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4-10-25):
有这么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同行
有一台挤出机主机15KW,牵引是2.2KW,正常情况下,小变频器没有故障,但是当大变频以起动,小变频就故障,这是什么原因,谁来帮忙

网友A:
大变频器能够产生干扰。建议分别接地。加强屏蔽。

楼主:
为什么其它设备上没有这个情况呢

网友B:
pycathiu说得有道理,0001需要看一看置顶的那篇贴子,说的是EMC问题。

俗话说“没病不死人”呀。凡是说:“为什么其它设备上没有这个情况呢”这话的人,都是对EMC无知。每一台设备的安装位置不同,其所在的干扰条件和状态也不同。同样一套配置的系统,采用不同的接线方式和布线方式,所得到的EMC效果也不同。应该看看你的系统的接地情况、屏蔽情况,还要检查一下强弱电是不是分别的布线和走线。还要查一查你的系统信号线是不是有“碰壳”问题。

这种问题是查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这就是体现现场调试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经验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