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请问
1,在cxp中,接点和触点有什么不同?
2,有什么办法能记忆住外部开关动作的先后顺序呢?

不好意思!給改一下標題!拋磚引玉~~

网友A:
1.接点一般指输入点,触点一般指输出点。
2.如果外面接个灯泡的话,最直观了。
你想用什么形式来记录开关动作的先后呢?具体这么作有意义吗?

楼主:
当然有意义了.比如说:在一个生产车间,有很多配料点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每个点有一个要料开关,,,要料的顺序是随机的,时间也不固定.这时要记忆要料的先后顺序,控制小车配料.怎么解决?

网友B:
嗯有道理,有点象电梯的楼层呼叫。这个你问思南老大,看他有什么巧方法没有。

网友C:
咦~~~~好問題!重點在於隨機紀錄!我得好好想一下!

楼主:
我已经用PUSH,FIFO实现了随机记录外部开关动作的顺序,好用!
不过只有少数PLC有这功能!

网友B:
看着老狮子的”拋磚引玉“就想再回复一下,不过我怕我这是这石头,呵!
如果让我我写这个程序我会这么处理:
首先定义好一批数据寄存器如DMn-DM(n+m)用来存取按键信息(相当如缓冲),再定义一个DM寄存器如DM100(相当如指针),而DM100作用是用来存放按键的解码值在DMn-DM(n+m)中存放位置。如3号键按下将其解为00000011,将其放入DM100指示的位置中,DM100的值是这样变化的按一个键加1,执行(响应)一个输出后减1。
当开机后DM100,和DMn-DM(n+m)清零。DM100为0表示没键按下,输出不做响应。当有一个4号键按下时,解码值(00000100)存放在DM100+1的位置,当前值DM100=0,加1后等于1则自然放于DMn中,如是DMn=00000100,这时又进来一系列按键,如5号键,6号键,2号键,10键……。进来一个键DM100加一次1。依次类推。
这时解码值的存放顺序为:
DMn为00000100,此时DM100=1
DM(n+1)为00000101,此时DM100=2
DM(n+2)为00000110,此时DM100=3
DM(n+3)为00000010,此时DM100=4
DM(n+4)为00001010,此时DM100=5

……
当你执行(响应)一次输出的话就要读DMn的值如现在DMn是00000100则译码为4号键。执行4号按键下的程序并要交换数据:
DMn= DM(n+1)
DM(n+1)= DM(n+2)
DM(n+2)= DM(n+3)
……
其DM100的值是这样变化的,接受一次按键加1表示下一次的按键解码值存在DM100+1的寄存器中对应DMn-DM(n+m)。执行一次输出减1
手都写累了还不知表述得大家明白否?

网友B:
我对PLC的堆栈不是太了解,再来堆栈如何表示按键的顺序和位置,说用堆栈又还担心它不够长,如果有100个键按了用堆栈又会如何。
我认为如上贴手动建一个类似的堆栈就可以。

楼主:
老兄:你说的实际就是堆栈功能啊

网友D(2006-05-30):
我能看看工艺流程图和演示图例么?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E(2021-03-21):
8楼正解,9楼看不懂。

网友F(2022-08-03):
实际就是堆栈功能

网友G:
用SFC让信号自己选,然后把信号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