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LC的题目?

楼主(2004-10-25):
我在学OMRON
谁能给我一点PLC的题目
我好练习啊 。
比如说 设计震荡电路  等

网友A:
程序编好后贴出来,让大家分享。

楼主:
可以
请你多多指点
我还嫩  ^^

网友B:
http://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150
这题也比较好玩.
坛子里还有一个用冒泡法排序的也比较有趣.找找看.

网友C:
不要用日本货

网友D:
不要用洋妞的图片

楼主:
开机40秒后,前进10秒, 然后后退40秒,接着前进10秒……一直这样循环下去,直到关机。

我先说一下我设置:
0.00为启动开关  0.01为关闭开关  0.02为限位开关   10.00为后退  10.01为前进
我画了梯形图,但是不能画到电脑里去。(网吧机子的限制>_<) 所以我写指令,如果指令用法上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意见。
LD      0.00
OR     200.00
AND NOT     0.01
OUT    200.00
LD      200.00
OUT   TR0
AND NOT    0.02
AND NOT    TIM000
OUT      10.00
LD       TR0
AND NOT    TIM001
OUT    TIM 000 #400
LD      TIM000
OUT    TR1
OUT    10.01
LD       TR1
OUT    TIM 001 #100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考虑到断电的情况
启动的时候物体不在起始位置
而为了能够正常运行 我先利用开机后等待的40秒让物体后退到起始位置
即使在最远处回到起始位置40秒 (在等待时间之内)

楼主:
画梯形图的话更加直观,不过我这里不能画(网吧限制)
谁把我这个画出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