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十六个点的电视监控怎么搞?
我公司现在急于上一套十六个点的电视监控系统,但我一点不了解这个领域,有谁能帮帮我。我非常感激!
具体情况:使用大约十个监控点,六个备用。控制在总调度室,要求记录时间在一周左右,部分摄像机带云台。要求公司内部局域网内能共享。
拜托。

网友A:
没搞过,帮忙鼎鼎

网友B:
很简单的,你去买二块视频卡,买一台P4的电脑,买一个120G的硬盘,监控软件包在买视频卡的时候会送给你,买10个摄影机,4mm,6mm,8mm,25mm,的镜头各选几个,镜头越小范围越大,但不是很清楚,镜头越大则反之.120G的硬盘用动态录象的话,大概可以保存10天以内的资料.电脑联网它有专用的联网软件.你把它安装在需要看的地方就可以了.大概12000元可搞定.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来问我,我公司有36个摄影机都是我们自已做的.

网友B:
忘记了,电脑的显卡一定要好.否则看起来好像看慢动作一样.

网友C:
good!
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D:
二楼说的没有错,可以这么做.
另外一种方案也可以购买网络摄像头,有ip地址的那种,就可以直接连在局域网内可以实时监控.这种摄像头自带web功能,通过ie浏览器就可以看了.

网友E:
学习学习再学习,
画面分割怎么实现的?
监控软件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再学习,
画面分割怎么实现的?
监控软件实现的?
你把监控软件装好以后,会在电脑的屏幕上自动的分成1.2.4 8.16的画面,让你进行选择,一般一台电脑最多装16全画面,也就是二张卡.

网友A:
教你一招,去网吧问网管

网友F:
能不能提供那两块视频卡的型号?

网友B:
型号多得很,从600元到4000元不等,不知你要多少钱的啦.

网友F:
lwdmbxln,您好!
   我这也有一台硬盘录相机,16通道,两块卡的那种,但卡上找不到型号.我只用了其中的6个通道.1天24小时开在那用,不录机,只是用于现场信号通过网卡连入局域网,原来那台机是一台PIII667的主机,一块32M显存的显卡,用起来每天会死机一次,很麻烦,后来我用了一台P4机取代, 一块64M显存的显卡,系统好了点,但运行了6、7天就会出现画面滞后的情况,只能重新启动,正常。安装了它原来的软件,用的是WIN98的操作系统,因为其软件只能用在WIN98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一选全屏显示时会出现死机。
  我不知道这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有问题。
  能不能支持WIN2000。
               请指教!!!

网友B:
你所说的第一种情况,看你是不是系统自动的起动了录像功能,而你的硬盘没有分三个区,最好是把操作系统用C盘,用5个G就好了,把所录制的资料放在D盘和E盘.
第二种情况是64M不一定就是好的显卡,有的软件和视频卡有针对的指定的显卡,我所用的视频卡厂家推荐是用ATI的显卡,你看你下你所用的东西厂家的资料.

网友G:
不是说不能多装视频采集卡,只是多了不稳定,注意,买视频采集卡的一定要测试他的兼容性,有些时候和显卡不兼容,容易出现花屏,丢帧,说句实在话,现在的视频监控已无什么技术可言,装上就行,不然为什么这么多的监控企业吗,相信自己,人家能行,你也能行的.现在的监控行业竞争激烈,但是也很挣钱哦

网友H:
我们公司买成套的。

楼主:
lwdmbxln,您好!
    硬盘录像机用工控机和普通PC机有多大区别,云台、摄像机差别太大了,稳定点的选哪种好。还有就是防爆的护罩用哪种好,II类B级。

网友I:
长见识了,要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