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各位同仁高手,我现在在配置西门子的OPC服务器,在OPC服务器运行后,我在DB项中打开时,计算机收索了一会,但是却看不到数据项,很急!望各位给与指点!
    我的OPC服务器建立步骤:
    1,选择CP5613卡
    2,Transmission rate为187.5
    3,PC Station Wizard中选择STEP7工程路径
    4,选择MPI方式
    5,建立S7CONNECTION
    6,在PC internal模式下下载到PLC中
    但是OPC服务器运行了,用OPCCLIENT连接却看不到STEP7中自己建立的数据项
    望高手给点意见!多谢!
    lizheng@sia.cn

网友A:
你的配置是什么?我用过这样的系统,一台电脑做服务器,还有两台电脑做客户机,采用opc的方式通过以太网与服务器连接。在服务器上电脑上配置opc,(三台电脑都安装wincc5.1),具体的配置方法参照,组态手册第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