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屏保?

楼主(2004-10-25):
我将GP setup->GP setting->standby mode time设为1分钟,change to screen设为100,即自动跳到第100副画面,但我的GP运行了超过一分钟,怎么没跳到100画面呢?

网友A:
在离线状态中去试一下

楼主:
我试过在offline里面设置,但那只是到达一定时间黑屏,并没有跳到我期望的画面。

网友B:
在每个工用画面里放一个屏幕大小的按钮,地址都一样。此按钮不活动一定时间后,画面切换到屏保画面。在屏保画面里放一个功能开关,功能为转到前一画面。PLC编程和GP》SCRIPT编写程式都可实现。
GP的STANDBY MODE TIME尽可能设得长一些,因为此时间一到,GP会将背光灯管电源切断,以延长灯管的寿命。

楼主:
"在每个工用画面里放一个屏幕大小的按钮"?这样似乎麻烦了点。还有“此按钮不活动一定时间后,画面切换到屏保画面”这脚本怎么编写?(小弟初手)。

还有别的方法实现此功能的吗?诚恳地请教。

网友B:
工作用画面放按钮,此按钮不负责参与处理控制程序,此按钮覆盖个画面。若不操作屏幕一定时间后,触发一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动作上升沿,将GP的LS0008号字数据改变为屏保画面号。这不就好了吗?
GP与PLC通讯用的20个字地址知道吧。若不知请问一下周围的前辈。

楼主:
这我知道,谢谢啦。
不过我还没明白
为什么“GP setup->GP setting->standby mode time设为1分钟,change to screen设为100”
这不起作用啊。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三菱GOT编辑软件的库可以自己编写吗?可以添加吗?有库可提供的话,本人万分感谢!
E-mail:wuc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