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s7-200与TP170A的通讯问题:
S7-200程序用PC/PPI下载,用24VDC触发程序正常
TP170A用PROTOOL下载正常
PLC与TP170A点对点,用MPI电缆(上面写着是MPI~~)连接,触发TP170A,PLC没反应,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做到的是在在STEP7设置SYSTEM BLOCK的时候设置为19.2K(只有9.6和19.2),在PROTOOL里面设置PLC的是MPI,19.2K,这样对不对?

网友A:
设置正确,你接口联的对不?不要用与PROTOOL相联的那个IF1A口,用另一个IF1B口.
另外测测MPI电缆的3脚与3脚,8脚与8脚之间有没有断.
再有,在屏上作个数值显示,看看能不能把PLC中的数据读上来

楼主:
口用的是IF1B,在屏上加输出域,数值显示正常~~
但是输入点无法控制PLC,输入点是不是设置为I,BOOL,0.0代表I0.0点的输入,(对不?)用状态按纽设置输入点,按下时置位VAR-1(I0.0),释放时复位VAR-1(I0.0),因为在PLC上I0.0是点动触发……
我什么地方错了?

网友A:
你的通讯完全正常.错在不能用屏上的按钮来控制输入点I0.0.输入点是取自PLC的物理端口,不能通过屏的操作来改变.
你可以用M位来代替原来的I0.0,在程序中再用M来控制相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还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就是在STEP7里面设置COMMUNICATIONS和SYSTEM BLOCK里面的两个波特率有什么关系吗?
COMMUNICATIONS里面说的是不是从PC上下载到PLC的速度?而STSTEM BLOCK里面说的是PLC上的通讯口对外的速度,例如要跟PROTOOL里面设置的要一致?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我把SYSTEM BLOCK里的波特率选为187.5和9.6的时候都提示错误,让我不理解.因为我在选择COMMUNICATIONS里面的是19.2,是不是说这两个要选为一样.

网友B:
请问两位高手
下载TP170A程序用什么电缆
S7-200与TP170A连接用的MPI电缆是不是S7-300下载程序用的那种MPI电缆

网友C:
TP7的触摸屏用的下载电缆是什么型号?

楼主:
to szcb:s7-300下载程序用的是PC/PPI电缆,是232-485,MPI电缆是485-485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szcb:s7-300下载程序用的是PC/PPI电缆,是232-485,MPI电缆是485-485

S7-200的下载电缆型号为PC-PPI;
S7-300的下载电缆型号为PC-TTY;

网友B:
谢谢高手的指导!

网友D(2006-10-29):
求教!我用TP170A与S-200PLC连接,通讯设置和ttafei做的一样,设置如下,S-200,PROT0(地址:2,波特:9。6K);PROT1(地址:2,波特:19.2k),PLC程序正常,TP170A程序下载正常,protool里设为S7-200 V6.0,接口:IF1B,地址:2,MPI,19.2K.可就是通讯不上。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MPI电缆为自己用普通的9针头制作,会不会是插头的问题?插头是否需要带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