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4-10-25):
我有台富士通BIBLO电脑,配置老了点,用市场上不带适配器的电缆不能和欧姆龙CPM1A通讯,三菱FX,松下FP1的都可以,是连线不可以,还是电脑不可以,请问这条电缆可以自己做吗?
  谢

网友A:
估计是电缆的问题。
带适配器的电缆(原装的)和电脑没什么关系。从386到P4试过都没问题。

网友B:
用市场上不带适配器的电缆不能和欧姆龙CPM1A通讯
不用CIF-01適配器如何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CIF-01適配器如何通?

是个人破解版的连线。外观上没有适配器。其实接头处有文章,就象PROFACE屏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