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的连接

楼主(2004-10-25):
请问谁做过37W2与S7-200的1:N的连接
一台屏与4到5台PLC通讯。
能不能通讯,
是怎样通讯的,连接线是怎样的,自己可以做吗?接线图有吗?

网友A:
可以通讯,你在使用PRO/PB的时候,在刚开始的设置中,选择西门子的S7-200MPI,,
然后进入画面编辑,每一个开关的地址设定旁边有一个键盘,点击,你就会发现,有可选择的PLC栈号。
连线选择RS-422方式,因为GP37W2是25针窜口,所以,GP这头的线有特殊要求
10和11短接接PLC头的3,15和16短接接PLC头的8,18和19短接,20和21短接

楼主:
能在具体点吗?

网友B(2005-05-08):
我也想知道怎么连具体点好吗?我只做过4,5台人机和一个PLC连没做过4,5个PLC和一个人机连的。
请赐教

网友C:
SIEMENS的MPI连接最多可连4个PLC ,3个GP.

网友B(2005-10-31):
别的PLC能1:N连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的PLC能1:N连吗?
三凌的可以用M:N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