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我们找到了pro-face 的一些串口的设置!可是在gppw8.0中找不到相关的plc头的设置,连接是通过plc的cpu串口!采用422模式,硬件应该没什么连线问题!大峡们请帮忙呀!是不是在gppw中有一些设置

网友A:
你看一下手册,plc cpu测试不要设定的,proface设定是19200,8,1,ODD,ER CONTROL,RS232,UNIT NO(0)   Q 系列cpu口是采用232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