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使用CPU226
编程时遇到问题
输入映象寄存器地址超出,输入地址用到I16.0~16.7,
而CPU226只的I/O地址只有 0.0~15.7
请大侠帮忙看看如何解决。是不是要换CPU?

网友A:
加扩展模块呀。

网友B:
都超过了226的驱动能力了,还能加模块!?晕....

网友A:
对头,看错啦。
先看看可以缩减 I 吗?也就是说有些可有可无的输入信号去掉,或两个相同的信号合并,
或有些反馈信号可用Q信号组合也能达到一样的功能。反正一句话,能不能节省输入点,
实在不行就换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