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请问电缆过长产生的感应电压问题?
我处有一控制电缆(7芯)约长60M,连接到就地按钮箱,按钮箱上有按钮和指示灯(发光二极管)。控制电缆中有一根常带220V交流电。在电机不开启时,指示灯都有点微亮,而在电机开启时指示灯变亮。在电机不开启时用万用表测指示灯上边的电压为
90多伏。请问这是不是产生的感应电。这种现象应该怎么消除呀。。
(除了更换电缆以外)

网友A:
按楼主所说:你的设备是异地控制,电缆是控制线。所发生的现象的确是感应电,这种情况我一般采用屏蔽线,或者把电源线分开铺设,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网友B:
对,用屏蔽线,屏蔽线接地.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没有碰到过,首先你的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是接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如果是直流电你试试这个方法看不知行不行,你在指示灯的上端对地接一个104电容试试看,
如果是交流电那就在指示灯上端再串接一个二极管进行半婆整流后再用上面的方法试试!
我没有试过。希望有用!

网友D:
采用屏蔽线绝对OK,四楼的想法太棒了哈

网友E:
一般的控制,用吧没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可以并联电容,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G:
四楼可不可以将您的想法说的详细点?
如果可以请将详细的接法(最好有图)发到shaoyingying7981@163.com

网友H:
确实是感应电,若不愿换电缆,就只有换指示灯了。呵呵

网友I:
用一个电阻接地把感应电放了就行,不用换电缆,也不用换指示灯.阻值的大小要自己试一下,小了在指示灯通电时电阻会烧坏的,大了不能把感应电放掉.

网友J:
也许与你所使用的信号灯的型号有关,是不是AD11的?
AD11的信号灯本身就有并接电容,换一个并接电阻的,你试试?

网友K:
是电缆,它的线间就存在着电容,电缆越长,电容越大,根据规定停电后的电缆检修须放电。

网友L(2004-11-29):
建议并一个电容,效果好,不过电容容易烧。也可以并电阻,要选对阻值和容量。

网友M:
电缆都应该有屏蔽线吧,两端一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N:
只要屏蔽接地即可,楼上已经有人说过了,完全正确。而地分中性地、保护地、和DCS或者PLC的虚地等等,具体地要看您的接地系统,然后确定相应的地。一般情况不能接到虚地上。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用一个电阻接地把感应电放了就行,不用换电缆,也不用换指示灯.阻值的大小要自己试一下,小了在指示灯通电时电阻会烧坏的,大了不能把感应电放掉.

很好的主意,被很多设备大量应用,毕竟感应的电不能带多大负载的.至于屏蔽什么的就不必了,如果使用的是可控硅的输出模块(PLC输出)也会有漏电流的,只有并电阻来解决的

网友P(2005-12-13):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用一个电阻接地把感应电放了就行,不用换电缆,也不用换指示灯.阻值的大小要自己试一下,小了在指示灯通电时电阻会烧坏的,大了不能把感应电放掉.

很好的主意,被很多设备大量应用,毕竟感应的电不能带多大负载的.至于屏蔽什么的就不必了,如果使用的是可控硅的输出模块(PLC输出)也会有漏电流的,只有并电阻来解决的

     以前有用过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解决感应电的问题,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电阻的阻值比较难选,稍低电阻都会在较高温度下工作,太大又不能实现短接分流的作用。
    换灯也是一种办法,不过一般220的信号灯,发热都较为严重,特别是装在信号灯的小盖子里面非常(!)容易烧坏。

网友Q(2007-11-19):
并联一个电容器0.1---1.2uF/450V就可以解决.我处理过效果很好.

网友R: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控制到中间继电器, 然后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控制那个你要控制的灯, 就可以解决了, 呵呵

还有一种问题是经常碰到的, 由于距离过长, PLC的24V输入也许由于信号衰减而接收不到, 也可以用中继接收,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