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PLC在消防泵中的应用
  摘要 目前消防水泵大多不能做到定期试机运行,导致泵体,底阀和单向阀卡死、锈死,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对消防泵组进行控制,实现泵组在备用时定期试运行,扑救火灾时自动启动,从而有效地杜绝消防水泵关键时刻不能用的局面。
  关键字 消防泵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自动巡检 接口电路
   前言
  目前高层建筑在各类城市中比比皆是。为了防止意外火灾,高层建筑一般均设有消防专用泵组。尽管规范,规章明确要求消防设施,器材应定期维护保养。但是目前消防水泵都不能做到定期试机运行,天长日久就会导致泵体,底阀和单向阀卡死、锈死,所以经常会出现在发生火灾时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为此《民用建筑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规定超高建筑、一类高层公共建筑的消防泵宜设定时自检装置。国家消防总局在1999年下文要求所有消防设备必须具有自检功能,消防控制设备必须在15天内自动启动一次,防止水泵生锈腐蚀。另在修订中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也提出:消防给水设备必须具有自动巡检功能。通常老设备采用落后继电接触器控制方式,中间继电器和定时继电器太多,功能少,线路复杂,接点多,造成故障多可靠性差,维修困难。我们采用北京科迪纳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对消防泵组进行控制,实现泵组在备用时定期试运行,扑救火灾时自动启动,从而有效地杜绝消防水泵关键时刻不能用的局面。PLC之所以有生命力,在于它的输入输出端更接近现场设备,不需添加太多的中间部件或需要更多的接口,可靠性高,抗各种干扰的能力强、维护方便,硬件无调整元件,价格低寿命长。这样既节省了用户时间和成本,又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不同需要进行扩展。
  1. 自动巡检功能
   自动状态(巡检开关打开)下在没有消防用水需求下,第一台水泵启动(星形)5-30秒钟(启动时间根据设备确定),运行(三角形)10秒后,停机待命120-360小时(五-十五天)。待命期间如果没有消防用水,则第二台水泵启动5-30秒,运行10秒,停机待命120-360小时,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巡检周期:从数小时到数百小时之间可任意选择)电控柜并设有超压保护,从可靠角度出发,要设置泄压阀。在有消防用水需求时,泵组立即自动启动,加压供水,充分发挥其应用的作用。为避免因压力增大对管网产生破坏,我们打算增加电磁阀,巡检启泵时才打开电磁阀泄压,巡检启泵时间也延时到10分钟。
  2.启泵方式与顺序
  在自动启动多台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同时投入水泵而对电网造成过大的冲击,水泵是一台台相隔20秒启动。自动启动和待机启泵时,先是发出三声声光报警(报警2秒间隔2秒),再启动水泵。当设备的工作泵出现故障时(过载和短路信号),备用泵应能自动投入运行(延时10秒投入),因为消防泵的重要性备用泵运行不设过载保护 。启泵方式有工频直接起动、自藕降压启动、Y-△降压启动、晶闸管软启动控制、变频恒压控制等方式,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并且启动顺序可以选择,例如:2台泵的启动顺序有1用2备, 2用1备,两种方式;3台泵的启动顺序有1、2用3备, 2 、3用1备,3、1用2备,三种方式等。
  3.控制柜面板显示
  在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中我们设计了故障显示报警系统。用指示灯指示设备正常运行和故障情况,当设备启动时指示灯以1Hz的频率闪烁,正常运行时对应指示灯常亮,当该设备运行有故障时故障指示灯常亮。为防止指示灯灯泡损坏不能正确反映设备工作情况,专门设置了故障测试按钮,系统运行任何时间持续按任何按钮3s,所有指示灯应全部点亮,如果这时有指示等不亮说明该指示灯已坏,应立即更换,按钮复位后指示灯仍按原工作状态显示设备工作状态。
  4.故障显示
  当设备出现故障时,信号箱将用声、光报警方式提示工作人员,及时处理故障。在处理故障时,又将故障进行分类,有些故障是要求系统停止运行的,但有些故障对系统工作影响不大,系统可带故障运行,故障可在运行中排除,这样就大大减少整个系统停止运行时间,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水平。
   5.接口电路
  为了与各个厂家的设备配套,电控柜有两套启泵方式:1.一个启泵信号和一个停泵信号一般用于消防中心多线手动或自动控制,也可以用于低压启泵,超压缺水停泵。2.一个信号,接通启泵断开停泵,一般用于模块控制。为了配合消防栓按钮直接启泵,柜内对外提供一路24V5A直流电源。
  接口电路全是直流24V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用无源触点控制,不需要切换模块转换,但控制信号必须是无源触点信号。水泵返馈信号是无源触点信号。
  6.保护功能
  电控柜具有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缺相、水源缺水等故障报警与保护功能。在消防用水时为了避免由于超压水压波动而导致水泵频繁起停,我们在程序中采用了“延时滤波”处理。
  7.其它功能
  在自动手动切换过程中会停止所有运行的泵;可根据用户需要加装双电源切换功能,或另配单独的双电源互投柜,主、备电源能够自动或手动切换,以满足消防系统的设计要求。 设备还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增设楼宇自动控制(BA)接口,与终端计算机联网,实现计算机集中监控。
  本系统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进行控制系统设计,硬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响应速度快,性能、价格比很高,和单片机系统相比具有极高的可靠性。经现场使用考验,性能稳定,运行可靠。另外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很方便地进行扩展。对于现代智能楼宇,控制系统还可以通过通讯模块纳入到整个楼宇的监控系统之中,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有极高的实际推广价值。
  江西省新余市新亚新管理局设备科余平 xy.xyx@163.com

网友A(2006-07-10):
你好: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急需要,谢谢,
    xiacf1984@163.com

网友A:
你好:我要的是关于消防巡检柜的方面资料呀,请老师指点呀,谢谢

网友A:
你好:我要的是关于消防自动巡检柜方面的 资料呀,那里有呢,谢谢

网友B(2007-04-17):
偶也想要自动巡检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呀!
auqetg_001@163.com
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C:
我也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呀  !先谢上啦
邮箱  jxwzh1@sina.com

网友D(2007-06-30):
我也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呀  !先谢上啦
邮箱  mazhesheng@citiz.net

网友E(2008-06-25):
前辈可否发一份plc在消防泵应用的详细梯形图呀!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 maykouly2002@163.com

网友F(2013-03-28):
我也要一份1079235239@qq.com谢谢

网友G:
初学者非常迫切需要实际编程案例学习,多谢楼主。baotanksy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