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问题

楼主(2004-10-25):
今天我遇上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就是我已经确定电机是好的,但当我通上电时不能运转,会是什么原因呢?急谢谢

网友A:
没有启动电容,或者启动电容坏了。

楼主:
楼上朋友,我用的是三相电机,Y接法

网友A:
早说嘛。
通电后有什么现象?

网友B:
不转你是怎么确定它是好的?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过,从电机到电源没有缺相

网友C:
看一下你的电机的转子 有没有断条.

网友D:
会不会是接线端子上的问题。

网友E:
五楼和八楼说的有道理?
你用万用表测缺相是怎么测的,不会是对地测220V吧?我想想不会的,呵呵!测三相的380V电压!
八楼说的也有道理,你转动一下转子后再通电试试!
还有就是通电后用手握住转子,看看有没有抖动,如有抖动就说明转子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电机里面的轴承抱死,转不动了!呵呵

网友F(2007-09-19):
10楼有道理

网友G(2008-06-26):
11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H:
不转你是怎么确定它是好的?
6楼问的好....
12楼说的有道理......  因为12楼=11楼   又因为11楼=10楼  又又因为10楼说的有道理  所以12楼说的有道理..................................

先测电,把电的因素排除掉  旁边有别的好电机话也试试.
电没问题就是电机有问题,  先测定子线圈,如果线圈没什么问题
那就是转子有问题

网友I:
不要用手握住转子,很危险的。提醒你
轴承要是抱死,在通电以前就可以试验吗?我想 阿雨 不会这么笨吧。
这个电机多长时间没使用了?

网友I:
综合分析,我认为是电机绕组出现故障了,可通过检测绕组的直流电阻、对地绝缘、匝间绝缘得出绕组损坏的原因。

网友J:
既然电机是好的!三相电源也是好的!这不是很矛盾吗?你的电机是不是光测量电阻是好的?是不是起重电机(锥形电机)?如果是,离合器是好的吗?用手能转动吗?三相电源测量正确吗?不是用电笔测量的吧?问题没有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