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请问那个二次回路中的方块中的KA01的断开是受PLC输出所决定的吗? 这就是是继电器输出吗?
在PLC上的电源是外加的吗?二次回路接的是220v ac ,这个电压与plc的电源有联系吗?
M端接是com端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好吗?我是初学的,很想知道.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是、中间继电器、是、没有、是

网友B:
这是一个设计院的典型电机控制图纸。可以算出PLC所需的I/O点,PLC的电源是外加的,但电压不知道,在图上没有表达出来。二次回路是220VAC的,和PLC电源没有关系。PLC的输出是不是继电器输出和外面接什么关系,就由PLC的模块特性决定,但晶体管好输出只能接24v,而且是要分源型还是漏型,在接一些传感器是要注意造型。

网友C:
这个图只是局部,你问的问题不好回答,可以推测KA01是中间继电器,可能不是PLC的输出点.一般的输出点标Y,但KA01很可能是PLC控制的,电压跟不好说了,因为交直流都可以,24伏,110伏,220伏,380伏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只是局部,你问的问题不好回答,可以推测KA01是中间继电器,可能不是PLC的输出点.一般的输出点标Y,但KA01很可能是PLC控制的,电压跟不好说了,因为交直流都可以,24伏,110伏,220伏,380伏都有可能

支持!

网友E:
见图

看看图中的PLC接线图合你意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让我知道了那么多。图上KA01 是中间继电器吧。我想知道在这个输入模块上加的L+ (24Vdc)这个电源是PLC 自己供电的 还是外加的呢?另一个总电源图上 PLC外部是有380V经变压器降压为220V后经过接线端子后去PLC系统的(我不知道这个PLC系统指PLC的 什么?请大家再帮帮我)

楼主:
先谢谢lyping的解答,我想问一下LYPING,就是你画的那个接线图的右边下面的220Vac是社么意思,它是外部的供给plc的这个输出模块用的,还是供给整个plc用的电源呢?

网友E:
它是PLC的电源,也是PLC输出模块的电源。我还是觉得KA01不是中间继电器。

楼主:
请问,PLC模块的供电是有plc控制模块供给的吗?有直接用外部电源供给的吗?
那个KA01不是中间继电器的话,从我给的那个图上PLC怎么来控制那个控制回路的中断呀?

楼主:
我在问一下,断路器QF1旁边的辅助触点(DII1.0和L+)从与PLC的输入模块的连接上来看是作为皮带机的过载保护用的,但它为什么是常闭的呢?我搞不清,请帮我解答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E:
PLC的输入电源一般是PLC模块供电,PLC的输出电源一般由外部电源供电。
在图中KA01应该是PLC的输出点,直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再加个中间继电器是浪费和没必要。

PLC用常闭、常开输入是一样的,只是程序变更一下而已。
就好象停止按钮,一般在普通电路中用常闭端,但在PLC输入我一般用常开端。

网友F:
你这个图是哪位高工设计的呀,过载保护进PLC的怎么设在空气开关上啦,不是设在热继的?
还有主电路中输入PLC的接点可以不用呀,有热继了就算缺相也有热继保护呀。

楼主:
这是PLC控制的完整的电气图,输入和输出接线图,我只画了一个设备的控制图,其余的相似就没必要了。我有几个问题不太懂想搞清,请大家再帮帮忙呀!~~
1,KA01是外部的中间继电器还是PLC内部的继电器?
2,图上PLC的供电电源是220V的,但输入和输出模块上标的电源都是24V AC的,小      弟实在纳闷,这到底是咋回事呀?(PLC的控制模块,输入和输出模块多需要接上电        源吗?比如说:220V接在控制模块上,24V接在输入输出模块上呢?)
3,就是上面 的14楼,zengjingsh说的“过载保护进PLC的怎么设在空气开关上啦,不        是设在热继的?”空气开关可不可以设进PLC的过载保护?这个电路需要加热继 吗?
4,  我看到那个材料表上QF1没有辅助触点呀?(KM的到是有)请问,那个触点
    (L+,DI1.0)怎么来的?是QF1自带的吗?
一下问怎么多,真不好意思,小弟是初学的,很多东西不懂,真的请大家帮我解答      一下,拜谢了!

楼主:
q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E:
图片看不清楚,可以提供CAD原图吗?

楼主:
你可以 用200%的 看呀 我试过的可以看清的

楼主:
如果确实看不清的话,我上传一个CAD 的图吧,好吗?

楼主:
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谢谢了~~小弟真的很想搞明白

网友G:
二次回路中的方块中的KA01的通断是受PLC输出所决定的。 当然是中间继电器输出了。
在PLC上的电源是外加的,应该是24DCV。二次回路接的是220v ac ,这个电压与plc的电源没有有联系。plc的电源绝大多数是由UPS提供的。M端是24DVC的负端。

网友G:
1,KA01是外部的中间继电器24VDC的。是由PLC的数字模板输出24伏带动KA01的线圈。并输出接点KA01。
2,图上PLC的供电电源是220V的,其通过PLC的电源单元输出24VDC至模块上。PLC的控制模块,输入和输出模块均需电源。220V只是控制回路上实用的(不是控制模块),24V接在输入输出模块上。
3,进plc的信号均为开关量。是由外界提供,
4,  是QF1自带的
5。顺便提一下,你应该多看看有关PLC方面的书籍,回过头再看看你提出的问题。。。你也许会发笑。

网友H:
图上M1*3为电机供电回路,POWER为信号公共端,QF1,KM1分别对应合闸及电机运行信号,而KA01为PLC控制继电器输出(或PLC本身自带的)的无源触点,用于控制电机的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