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我这是一台切袋机,是用直流开关电源控制微电脑’跟温控表到固态续电气。在通过微电脑控制伺服驱动器!现在出现了这样的原因:就是 当我不开温控器时能够使驱动器运做当转动几次时伺服驱动器就不能达到控制会停止运做显示FRR.11或全是8!当我打开温控器时微电脑面板就不能显示而却出现报警,温控器在加温与不加反复不停的跳动。微电脑跟温控是用的同一个直流电源、!请问各位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电路版没有插好。

楼主:
每当我一开机电源就会报警

网友A:
那可能是整流版的2极管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一下嘛

网友C:
查查温控电阻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