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5):
一台Y315--2 160KW异步电动机,其定子温度一点不高,但前端盖温度很高,轴向间隙,径向间隙无问题,更换了轴承,前端盖温度仍然很高.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新轴承也是个不良品,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机皮带太紧.

网友B:
温度有多高?用温度计量了再说,一般温升不要超过45度

网友C:
可能有轴电流产生

网友D:
轴承不好,有间隙!或电机外壳由于磨损与轴承有间隙!

楼主:
轴承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轴电流怎么防范?谢谢

网友C:
轴电流怎么防范?
提高三相电源的质量

网友E:
轴承没问题的情况下可用二硫化钼代替普通黄油,效果会好点。

网友F:
检查润滑油

网友G(2004-11-28):
轴承油加的太多也会。

网友H:
如果判断肯定不是轴承的问题,就检查一下润滑吧,油是不是多了?

网友I:
检查润滑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