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6):
再就是这里的00是否是表示00CH?在程序中如何使用HR、AR等存储区?

网友A:
好象不一样,
LD AR0.00
AND HR0.01
ANDNOT HR0.00

编译通过,

网友B:
OMRON CPM1A的HR00~HR15与AR00~AR15的实际物理地址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再就是这里的00是否是表示00CH?
是。

在程序中如何使用HR、AR等存储区?
直接调用。可以有位操作。如HR0000。

楼主:
如果HR00中的00表示00CH,那HR0.00不和IR0.00重复了吗?

网友B:
你需要看一下OMRON最基本的学习材料。

HR是保持继电器区,IR是内部继电器区。
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内存区域,不会重复的。

网友C:
1.IR是內部繼電器區,包含實際的IO點.CPM1A 每一WORD(CHANNEL)有16 BITS ,所以00CH有BITS00~15,於程式中編碼0.00~0.15等.
2.HR是停電保持繼電器區
3.AR是PLC執行旗標區
4.TIMER & COUNTER WORD表示計時/計數值.BIT表示旗標.
5.DM只能用WORD表示

网友B:
陈先生真是细心呀

网友D:
初学者,什么是"旗标区",谢谢指导

网友B:
旗标,就是标识位,或者说FLAG.

AR区也就是辅助继电器区